[安国] 32G黑胶体抖音音乐U盘量产修复竟然变成120G了

楼主(2022-02-08):
去年买的一个抖音32G音乐盘一直插车上用的很好,有一次在外面要拷贝文件又没有带U盘,想起来车上有个音乐盘就暂时用一下。删了几首音乐拷了几个文件。回来后就准备删了文件顺便再换一些音乐,必竟也听了有一年了,换换新的听听。发现回来就坏了,U盘变成只读的了,无法删除和格式化。读取也不正常了,就扔抽屉里了。看到数码之家也有我这种黑胶U盘量产修复的,我也试试,查看控制芯片是安国了,就下了安国量产工具一个个试,终于一个有用的,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直接点量产就出去了,回来U盘竟然好了,容量也变成117G了,增加了四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扩容,32的闪存

网友B:
在修一次有可能就成了24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扩容,32的闪存

我量产工具全点的默认,点完了我有事出去了,回来就这样了。刚才试度拷几个G文件进去,速度一般,听音乐的水平。

网友:
应该是量产工具设定问题,安国主控的量产工具能指定一个假容量,所以造假的非常多,你把工具设定改回来,再量产一回,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C:
看参数是32g的3d tlc闪存,开成120000M是设置了定容,产出了128的扩容盘,实际可用还是32g(有效大小大概29.8g左右),超出部分只能看到文件名和文件大小,但打不开或是后拷贝文件正常,原先的文件只能看到文件名和大小却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修一次有可能就成了240G

你这就.....

网友:
你这个默认是预设容量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参数是32g的3d tlc闪存,开成120000M是设置了定容,产出了128的扩容盘,实际可用还是32g(有效大小大概29 ...

就这样用了,刚才拷了25G文件进去正常。后面估计就没有用了。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就插车上听听音乐了。看着还不错,哈哈O(∩_∩)O哈!

网友:
超过32G还是没法用的,这是假空间量。

网友:
你定容120000M了
改为自动就OK了

网友:
我的量产大了一倍,不过我是各种检测确实是真实的。你跑两圈urwtest检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