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主意了,华三R300 1200M或者tplink的XDR 3010

楼主(2022-02-08):
改主意了,华三R300 1200M或者tplink的XDR 3010。因为这两天查资料,要穿墙就得带独立功放(所谓PA+LAN芯片)。价格比较低的,就这两个带。很多原来带的,后继版本缩水不带了。要么就是intel那种垃圾芯片,对,路由器芯片,intel的很差。

看京东自营9号开始磊科N3价格129元,华三 N21价格169元,华为AX2 Pro189元。 房子110平方米,要求信号好,稳定,有无线中继功能(现在路由器都有这功能吧?)。
我最看重的是穿墙,穿墙哪个最强?磊科4天线7dbi,华三5dbi但有6天线。华为4天线5dbi,我现在用的是腾达AC9,这几个穿墙有它强吗?磊科和华三不支持ipv6,这个影响大不大?或者类似价位功能,有更合适的也推荐下。谢谢啦。

有兄弟指出了芯片:
磊科N3&腾达AC10:RTL8197FS
华为AX2 Pro:RTL8192FRH
华三N21 芯片没标出来,我问京东客服,只说是realtek。

网友A:
n3正在用经常卡,还想着能不能二手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3正在用经常卡,还想着能不能二手出了

我本来都打算用n3了,看重的是7dbi天线,这下又纠结了

网友B:
现在用着腾达AC23,螃蟹的芯片组,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着腾达AC23,螃蟹的芯片组,效果还行

要穿墙就得带独立功放(所谓PA+LAN芯片),现在市场上的ac23已经 不带了,或者是垃圾intel芯片?我忘了,查太多资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穿墙就得带独立功放(所谓PA+LAN芯片),现在市场上的ac23已经 不带了,或者是垃圾intel芯片?我忘了, ...

腾达AC23本身就是螃蟹三芯片组合,设计就没有外置功放,带外置功放的路由器一般都要300元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穿墙就得带独立功放(所谓PA+LAN芯片),现在市场上的ac23已经 不带了,或者是垃圾intel芯片?我忘了, ...

AC23本来就没有功放,还不如二手的水星d21g

网友C:
有预算上xdr3040或者3060或者5480,这三个看测评都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预算上xdr3040或者3060或者5480,这三个看测评都还不错

网件r6800 带功放 是k2p的满血版 110平方足够用

网友:
直接看这个网页,各种型号的路由器配置
https://www.acwifi.net/151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