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铅酸电瓶,内阻和容量哪个更能反映电瓶健康程度?

楼主(2022-02-08):
这不是买了个铅酸电瓶内阻测试仪么

测了自己的十几块电瓶,发现一个问题。

自己之前用镍铬丝放电,放电时间长的电瓶以为就是好电瓶,容量大耐用,但在内阻测试仪上显示内阻有20多毫欧,建议更换,放电时间短的显示内阻十几毫欧,cca值也很不错,总体显示电瓶状态良好。

常见的20ah铅酸电瓶标准内阻10.6毫欧,cca值285a。
cca值就是电瓶在零下17.8度的环境中,30秒内能提供的稳定电流,越大越容易让汽车打着火,也就越好。
怀着困扰我就去骚扰了两个做电池售后的哥们,一个哥们用的一百多的容量检测仪,放电丝加数字电压表的那种。

用料比这个好多了,基本功能差不多。
我用内阻检测仪测的提示较差或者要更换的电瓶,这哥们测的都是良好。
一个哥们用的1000多的放电仪,信誓旦旦跟我说他的电瓶都是测量过好的。

类似这种。
我用内阻测试仪测他用放电仪测过的好电池,提示基本都在60%多,有几块70%多的我拿回来了。
还有个有趣的事儿,第二个哥们给我打开了一组刚从厂家拿回来还没装车的维护电瓶,用内阻测试仪测的寿命还有60%多,哥们直呼这内阻测试仪玩意儿不准,几十块钱能测个啥,他用上千的容量测试仪测的才准。
我也没买其他牌子的内阻测试仪做对照,不知道这玩意儿准不准,也很少见修车师傅用这玩意儿。
坛里高人多,问两个问题呗,一是用过铅酸电瓶内阻测试仪的说说哪个牌子好,我买个来对比下。二是内阻和容量哪个更重要?还是内阻大容量肯定小,肯定不耐用?放电能力肯定弱?

网友A:
肯定测实际容量的准啊,

网友:
这个电池测试仪现在卖79元,到底可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测实际容量的准啊,

那电池内阻大了电瓶是不是意味着放电能力下降,不耐用了?
我看坛友们挑锂电池就很看重内阻,道理不一样么?

网友:
容量反映了荷电能力。
内阻决定了放电能力。
比如一个水壶,体积决定容量,壶嘴大小决定内阻。

网友B:
你可以把它当成电容来看,容量越大,相对的内阻越小,放电能力越强,,这是相对于新电池的,旧的电池组,虽然容量不变,但是内阻会增大的,导致放电能力变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它当成电容来看,容量越大,相对的内阻越小,放电能力越强,,这是相对于新电池的,旧的电池组,虽 ...

旧电瓶容量不变其实是虚的,主要原因负载压降过快,给整组电瓶带来拖累。

网友:
内阻大就扔吧,放电弱会有压降,拖累其它电瓶,停车的时候说不定还要给它充电。。。那朋友那个,我也有三套,最大设置电压10V,放电电流最大1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旧电瓶容量不变其实是虚的,主要原因负载压降过快,给整组电瓶带来拖累。 ...

的确是虚,内阻大了,电池不行了,换新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池内阻大了电瓶是不是意味着放电能力下降,不耐用了?
我看坛友们挑锂电池就很看重内阻,道理不一样 ...

玩锂电池的,多用在大电流放电设备,如电动工具,,,,如只是用于照明几十W功率电器,就以容量型为主,但玩的很少。。。你那个能测18650之类吗?如不能,就当玩具吧。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看使用年限就差不多,打火力量有差异就要换了。

网友:
你哪内阻仪主要是测启动型电瓶的,对电动车这类容量型电池不太适用,容量型电池还是放电仪更准确。

网友:
我感觉楼主的这个内阻仪是不是主要用来测汽车启动电瓶的,
而对于电动自行车这种容量型电瓶测试结果不太合适?

网友:
用镍铬丝放电,内阻大的压降大,电压小了电流就小了,放电时间就长了,要用电子负载放电,或者接个功率计也行

网友:
不要想多了,同一批里面选,一定要选内阻小的。

网友:
内阻测试仪,20安电流容量测试仪我都有,同容量电瓶,内阻低大电流放电容量高,内阻大大电流放电容量低,挑电池先看内阻,在测试容量

网友D:
我看图这个仪表有电池类型的选择,在屏幕左边,楼主是不是电池类型选错了?我也看不懂左边字母代表什么?应该是动力型容量型等的选择吧,楼主确认下说明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图这个仪表有电池类型的选择,在屏幕左边,楼主是不是电池类型选错了?我也看不懂左边字母代表什么?应 ...

没选错。
std是英文标准,就是一般的蓄电池,agm是启停电池,就是汽车蓄电池,还有俩是什么胶体蓄电池。

网友:
测容量还是弄个电子负载吧

网友:
还是看内阻,不要看容量。如果一个蓄电池内阻大而容量正常,肯定离报废不远了。
包括大型蓄电池组的运行中,没有测单体容量的,都是放电试验检查单节电压找落后电池,也算是间接测内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