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无损改造长安小货车远近光灯同时亮

楼主(2022-02-08):
以前的江淮车,开远光,近光不灭,铺路效果不错。
这辆长安的小货车,开远光,近光就灭。
铺路效果一般般,有点灯下黑。

前机舱没发现大灯继电器,原本想从继电器处着手。

驾驶室也没发现继电器,难道这车的大灯都不用继电器???

那就从组合开关下手。
用平口螺丝刀,卡住这里一拉就出来了。

下面的排线也要拔下。

组合开关就是这个样子。

背面。

揭开保护罩,就看见里面的样子了。

慢慢研究,发现这是控制远光的触点,
拔动开关,两个触点交替上下。

这是近光触点,要改造的就是这个触点。

用小螺丝刀把这里掰弯让触点接触到底座,
让中间的那个铜柱不受控制。

远近光同时亮的状态,以前是交替上下,现在近光处于长导通状态。
只要开大灯,近光就亮,但是远光不亮,当开启远光,近光不变,远光点亮。

看看实际效果,
这是近光开启状态。

这是远光开启状态,两个灯一起亮。

这长安的设计挺狗屎的,
大灯不受钥匙控制,拔掉钥匙,大灯不灭。
要是忘记关灯走人,一晚上就把电瓶报废。
大灯和喇叭好像都没有继电器。

仪表板没有近光灯和小灯指示,
有时候出隧道忘记关灯,都不知道自己的大灯开着,
只有一个远光灯指示。

网友:
钥匙不能控制大灯的车不只这一个

网友:
喇叭始终过电,是为了安全。

网友:
设计问题啊

网友A:
江淮什么车开远光近光不灭?
我以前公司就是给江淮生产组合开关的,你这种情况不正常。开远光近光肯定要灭
近光35W,远光90W,同时亮的话,组合开关负荷过大,灯光母线超出设计允许最大电流值。

网友:
人家本来是直的,你这样掰弯人家,不太好吧?

咳,不开车了,圆规正转,掰弯后触点不是平面接触,容易过热,悠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江淮什么车开远光近光不灭?
我以前公司就是给江淮生产组合开关的,你这种情况不正常。开远光近光肯定要灭
...

我也觉得,既然厂家这么设计了,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要么是电线不够,要么是大灯散热不够,总归你这样改,恐怕有隐患。

网友C:
加个继电器好了,远光通电时也给近光通电就可以了。其次你的发电机未必能承受这么大功率,如果灯泡都是50W的话4个灯就是200W,尾灯+刹车灯功率也要100W,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耗电~~~~
先看看车上的发电机是多少功率的,500W还是800W,或者只有4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淮什么车开远光近光不灭?
我以前公司就是给江淮生产组合开关的,你这种情况不正常。开远光近光肯定要灭
...

开了12年的老车江淮和悦RS开远光近光就不会灭

网友:
建议你安全第一。从大灯上接出来远光和近光的12V+,各自串联一个二极管后接继电器,用继电器控制近光。这样的话,组合开关近光只控制继电器,远光时不过是在远光功率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继电器功率,确保开关不会烧毁。

网友:
建议这样改好后加个继电器(没有多少钱的)比较划算,开关只是提供继电器信号,开关就比较长寿耐用。我以前的小车,当时也是自己改双灯同时亮,结果没多久组合开关烧坏了,当时重新买个开关要150元,好贵啊。。。。另外:如果大灯后有空间(因为LED灯尾端有风扇,比较长),可以把近光改为LED灯,远光如果原来效果还行就不改LED留着雨雾天用,原来效果不行就改LED试试。我当时近光改的疝气灯,远光不改,效果还行。现在LED灯便宜而且安装方便,没必要改疝气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淮什么车开远光近光不灭?
我以前公司就是给江淮生产组合开关的,你这种情况不正常。开远光近光肯定要灭
...

有的车设计就是远近同亮,近光单亮,如果原厂就是你说分开亮,真不能像楼主这样改,电流大了,电线会起火,看楼主改了挺高兴才发帖,其实隐患不单单是线路,发电机恐怕也不够支持4个灯泡的功率,毕竟成本控制着产品的价格,还是老老实实改回来,触点这样接触看着别扭,还容易发热烧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继电器好了,远光通电时也给近光通电就可以了。其次你的发电机未必能承受这么大功率,如果灯泡都是50W ...

发电机功率14v70a,900多瓦的。

网友D:
其实在灯头位置一根导线解决问题的事

网友E:
总有人认为自己比专业汽车厂的设计师还厉害

网友:
居然有车开远光近光灭?你确定不是线路故障?设计师会这么脑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有人认为自己比专业汽车厂的设计师还厉害

你见过开远光灭近光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在灯头位置一根导线解决问题的事

你怕是要串不小功率的二极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既然厂家这么设计了,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要么是电线不够,要么是大灯散热不够,总归你这样改 ...

原厂这么设计就是脑残,远光夜晚近处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