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重要: 请务必在不锈钢 铝 铁的门窗上多点引线接地 不仅是怕触电

楼主(2022-02-08):
自建房,租房的 请务必在不锈钢 铝 铁的门窗上多点引线接地 不仅是怕触电。。。。
不需要到楼下,地面打个很大的钢签子。不锈钢 铝 铁的门窗钻个洞,用自攻螺丝上。或者焊锡上。或者用螺栓上,用铜丝。用卡箍上紧,,都可以。
铁,不锈钢有专门的助焊剂,液体的,很容易焊牢固。

更是放掉机壳的感应电。开关电源次级的漏电。。。
这些电流打不死人,但电压都有70-100V。人摸是有明显的感觉,,,

更可怕的是损害手机,电视,,,的运行啊。洗衣机,冰箱,,,,
微波炉外壳是接几千伏高压的负极的。。
如果是电烙铁,那更漏电厉害。。。焊坏板子,损失巨大。

哪怕是好的住宅楼,也要多点接地。免得别人家地线有电,导致各种问题。。。

任何事都难说的。。。。不要讲那么多大道理。万一哪个人把公共地线扯断了,那就是悬空的,肯定带电的。

地线悬空的排插,因为和火线并行的,感应的,肯定带电的。所以,你家电外壳就带电了。

楼主:
专门引出来的地线插头。

那边接到不锈钢防盗网上,焊了一个铜环。

楼主:
用一个三孔  万用转接头。很容易拆开,把地线引出来。

楼主:
如果是电烙铁,那漏电更厉害。。。焊坏板子,损失巨大。

特别是十几元,几十元的常用的外热,内热烙铁。漏电是最厉害的。这个要用几万,几十万的专门仪器测量的。
有电压,电流,绝缘电阻,好几个项目。不仅仅是看表笔亮不亮。。。

网友:
路过,进来逛逛

楼主:
很多电烙铁是没有接地线的。。。可以用那种卡箍,拧液化气皮管子的,压个多股铜线在外壳。

网友:
别这么神经质了,以前是2线,都没那么夸张,就算是打雷天气,也不是仅仅只要接地就能解决的。。接地只是消除静电,静电只是个屁

网友:
这样接地有用吗?家里都没地线

网友A:
接门窗上算有效接地?还不如接你家金属水管上

楼主:
很多人对漏电,感应电,静电,概念不清

网友B:
电工规定:不得多点接地

网友:
您是在说相声吧

网友:
要不说是喝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工规定:不得多点接地

可以重复接地。

楼主:
以前一个打印机漏电,搞的笔记本鼠标都不灵。
因为电源没有地线。

后来在房子钢筋的露头上用铁箍子拧了些粗的多股线,然后用很细的线连到插座的地线上。

网友:
我家地线就有电,110V电压,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门窗上算有效接地?还不如接你家金属水管上

目前金属水管也不还找了。

网友:
如果地线是必须的,那怎么还保留两脚的插座?全世界都应该要取消了。

网友:
有一次,无意地用试电笔点了一下开关电源的铁壳,试电笔特亮,吓一跳。万用表量没问题,没有碰壳的地方,想到可能是感应电,就换成3芯线。

网友:
没看明白,是说需要接地还是不需要接地啊
写着不需要弄个铁钎插地里,又写着要接到窗户框上
接窗户框上的话窗户框有没有接地啊,一般的窗户框又都是不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