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牙音频接收器

楼主(2022-02-08):
全微Q5 蓝牙接收器,很久没用了,今天拿出来用居然啥反应没有,记得正常好像有提示语音(已开机),拆开看了芯片打磨了,重在分享,虽说我这个已经过气了的东西,但技术的东西真不好说,有些人就是用得上,看芯片居然打磨,它居然打磨,,,,,一个蓝芯片居然打磨,我去,,,,我就是来看看有人知道此芯片啥型号不?他们说坛里大神多,一不溜烟就会冒出来n多,所以你并不是说给我听,而是说给大家听,

我就不明白了,放着也会坏,

楼主:
还有一个Qcy蓝牙耳机,也是醉了无缘无故手机不能识别,电池鼓包坏了是自然的,我都放气包好要丢的,

按开机键红灯闪烁3下就没动静了,真奇怪

都一起问了吧

网友A:
虽说这个已经“过气”了的东西,但对我来说,是不懂的科技啊!先请您说的1/n的大咖说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说这个已经“过气”了的东西,但对我来说,是不懂的科技啊!先请您说的1/n的大咖说说吧 ...

我更不懂,我是真不懂,放着也会坏!?百撕不得骑姐

网友:
电路板做工都不错

网友B:
蓝牙耳机可能要电池有电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耳机可能要电池有电才能开机

把电接上一样一样的

网友C:
音频接收器没有反应,应该是固件掉了(主控旁边有个写着25Q40的芯片,那个就是存贮固件的),再就是晶振问题,也可能是主芯片不行了。
2.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频接收器没有反应,应该是固件掉了(主控旁边有个写着25Q40的芯片,那个就是存贮固件的),再就是晶振问 ...

我有点怀疑那个26m晶振,东西虽说没啥用了,真想网购一个回来试试,也就几貌毛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频接收器没有反应,应该是固件掉了(主控旁边有个写着25Q40的芯片,那个就是存贮固件的),再就是晶振问 ...

话说2脚的晶振能不能代替这个3225贴片26m四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话说2脚的晶振能不能代替这个3225贴片26m四脚

能代替,但需要仔细看下原来的晶振是无源还是有源的。
拆下之后,如果发现四个管脚只接了两个(而另外两脚是接地或悬空),则为无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代替,但需要仔细看下原来的晶振是无源还是有源的。
拆下之后,如果发现四个管脚只接了两个(而另外两 ...

花了1元钱已经买了5只 无源的,我乱买的,没拆下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代替,但需要仔细看下原来的晶振是无源还是有源的。
拆下之后,如果发现四个管脚只接了两个(而另外两 ...

取下来看了,2张板子2只26M的晶振都是无源的,同时另外请教红圈那个是不是陶瓷天线,有什么关键词可以网购搜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1元钱已经买了5只 无源的,我乱买的,没拆下来看

嗯。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取下来看了,2张板子2只26M的晶振都是无源的,同时另外请教红圈那个是不是陶瓷天线,有什么关键词可以网 ...

那红圈里面所指的那个,应该是个陶瓷天线。
关键词的话,可以试着搜“陶瓷天线”。或者直接用拍照的方式找,商品搜索栏旁边一般都有个相机图标的按钮,那个就是,点进去之后对着这个元件拍摄照片,然后可能就会显示与此相关的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红圈里面所指的那个,应该是个陶瓷天线。
关键词的话,可以试着搜“陶瓷天线”。或者直接用拍照的方式 ...

你说的方式俺都试过,没找到合适的中国好坛友,还是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方式俺都试过,没找到合适的中国好坛友,还是谢谢了

不用谢
可能是这个元件(天线)的形状、封装比较特别,然后导致没有卖的,也有可能是厂家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谢
可能是这个元件(天线)的形状、封装比较特别,然后导致没有卖的,也有可能是厂家定制的。 ...

我这还有发现个新鲜的原件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你见过没?那个绿黑原件

楼主:
有点像松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