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能表9V叠层电池没电了,18650电池能替代不?

楼主(2022-02-08):
2个串联会不会烧表呢?

网友:
不会,满电8.4,低电7.2,万用表都能工作

除了2节18650外接有点重,没啥问题

网友:
我来回答,不会烧的。

网友:
两节18650串联  非常好用,几个月不用充电

网友:
有些标称9V的锂电池,里面就是两个锂电池简单串联的!

网友:
想多了,满电才8.4,论坛里那么多改锂电的可以看看

网友:
18650放不下吧

网友:
2串锂电池替代9V电池,已经用了十来年了,很好用。

网友:
关键是要放得下

网友:
两节肯定没问题,只是位置和充电麻烦。淘了几块升压板太麻烦了,后来发现用红包买倍量的免费9v电池大概3.9一个挺不错的,懒得折腾了。

网友:
常用表的,肯定都改了,我用的两节7号电池大小的锂电池,没电就取下来充电,反正几个月才搞一回

网友:
3串联都不一定会烧表.

网友:
快好省的办法:找两只体积合适的锂电池,串联固定在洞洞板上,即可以直接供电了。充电可以用平衡充,也可以两块4056给电池充电。
我是用了一个Micro-USB接口改成该电池组的专用充电接口,用于平衡充。电池根据空间尽可能选择容量大点儿的,耐久。

网友:
最好用2节14500电池,要轻的多。

网友:
淘汰的手机电池  改的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用一个理电池,用升压板就可以

网友:
我的UT61E原配是一节9V叠层电池,后来改成两节锂电池串联供电,供电时间大大延长。不过用的不是18650,个头太大用不了。

网友:
别接错正负极就行了

网友:
用二节14500简单做个电池盒,9V电池位置正好放,不是经常用表,可以让你忘记原来万用表还要换电池

网友:
5号锂电池两节。两个月用去0.5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