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人拆过手机上用的内录插头嘛? 就是耳机插头那样的东西

楼主(2022-02-08):
有人给出过电路, 但是录制的还是外部声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568-1-1.html
插上后有也耳机标志

是不是需要加电阻或电容什么的呢?

网友A:
换手机试试
内录是同时需要手机系统或者录屏软件支持的
有的系统录屏只录内置mic的音源

网友:
以前在老式录音机上用过,简单的讲就是把输入端都接地;不知道现在的有没有什么其它的设计。

网友B:
内录?
应该是内放吧
就是把本来外放的音乐录到直播里面去
这东西哪有元器件 一共就四根线 共地
就是把左声道右声道合并到录制的那条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手机试试
内录是同时需要手机系统或者录屏软件支持的
有的系统录屏只录内置mic的音源 ...

手头几个手机都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录?
应该是内放吧
就是把本来外放的音乐录到直播里面去

我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没有录进入.
网上的成品售价30到80不等

网友:
直接录屏不就可以了,然后再从视频里把音频提取出来

网友C:
不知道 买个带耳麦的耳机,把播放的两个线和耳麦的连个线连接上是不是就可以了?这样就不需要30-80元了,应该只有3-8元了,因为不需要耳机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买个带耳麦的耳机,把播放的两个线和耳麦的连个线连接上是不是就可以了?这样就不需要30-80元了,应 ...

现在就是这么弄的, 没有效果. 感觉是手机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需要打开录音机?看到网上有人这样在尝试,似乎也没有成功。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588114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没有录进入.
网上的成品售价30到80不等

还需要对应的软件开启麦克风才行
要不只是硬件联通了,软件没开启

网友:
一些手机自带的录音和录视频的软件,不支持外录功能,要下载专门有支持外录选择的录音软件,楼主搜搜百度,我以前下载过一个,可以录,但效果并不好,卸载了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
耳机的四节从尖头到根部分别是
L 左声道
R 右声道
G 共用地
M 麦克风

如果想让手机把自制插头识别成带mic的设备则需要在G M之间接一个电阻才可以
参考规范 https://source.android.google.cn ... t/plug-headset-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