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漏电断路器DZ47LE-32

楼主(2022-02-08):
大年二十九(除夕)下午,家里突然断电,查看家里电源箱无跳闸,到楼梯间就闻到了烧糊味,发现总漏电出线端烧了,再推也送不上电了,打给供电公司很快上门,但是也没有商家能买到了,只能把火线接到1P下面临时用着,到年初三再次跳闸,这把只能跑了无数店买了个2P C63换上了,本来买了2P+N漏电断路器,但是卡槽小了,只能换上2P空气开关了,先用着,后面在重新买个带漏电的,感觉更加安全点。
这个坏的就拆开瞅瞅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A:
以前的漏电保护器里面有个单排的IC,大约是7个脚的。现在的电路也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漏电保护器里面有个单排的IC,大约是7个脚的。现在的电路也太简单了。 ...

那个是漏电保护专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漏电保护器里面有个单排的IC,大约是7个脚的。现在的电路也太简单了。 ...

这个大概有十多年了

网友B:
这是螺丝没拧紧烧坏的吧?之前发热烤塑料,楼主没感觉到吗?

网友:
空开之类的压接模式的接线端需要大力加压,不然就容易烧毁端子

网友C:
有2P大小的1P+N漏保开关。这个接触不好就这样。铝线也会这样

补充内容 (2022-5-24 12:14):
4平方电线,强烈建议使用C32的断路器,不要随便换C63

网友D:
单股线弯个弯,大力拧紧
多股线打个端子,上锡,大力拧紧
最好每年都抽个时间检查下,过年没电可是够闹心的

网友:
还能装回去吗

网友E:
倒数第二图里那个黄黄的磁环,不知道大家拆开过没?一个塑胶圆环,里面的磁芯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很薄很多层绕成一介圆环,很薄很脆,银白色闪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螺丝没拧紧烧坏的吧?之前发热烤塑料,楼主没感觉到吗?

在楼道的表箱里,平时也没注意,没电了查看才闻到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2P大小的1P+N漏保开关。这个接触不好就这样。铝线也会这样

1P+N  C32的和2P差不多大,C40就宽了装不上了,按现在的用电32感觉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股线弯个弯,大力拧紧
多股线打个端子,上锡,大力拧紧
最好每年都抽个时间检查下,过年没电可是够闹心的 ...

还好凑凑和和有电了,供电公司响应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倒数第二图里那个黄黄的磁环,不知道大家拆开过没?一个塑胶圆环,里面的磁芯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很薄很多层 ...

那就是个电磁开关,漏电时候脱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P+N  C32的和2P差不多大,C40就宽了装不上了,按现在的用电32感觉有点小了

有特制的和2P一样宽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特制的和2P一样宽度的。。。

双进双出的漏保占用2p宽度,还是双断

网友:
年前才换的  家里原来2p,只有36宽度,专门买断双路的正泰nxble-63y 1p+n 40a的,结果去楼道断入户空开,发现是2p的32a。。。。

网友F:
这事对我来说秒修好,我是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事对我来说秒修好,我是电工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