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马桶冲水无力,哪位师傅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2022-02-08):
用了有十年了,怎么过年前就感觉不怎么好用了。哪位老师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调整冲水量(调整浮子的高度)。调整马桶冲水量(调整蓝色按钮下面的调整快)。整个冲水系统除垢。

网友:
把图片下部螺杆下面的背包调高,调高水位,即可调大冲力

网友A:
那一定是水位不够高,造成水量小,才无力的。可以将控水量的浮标往上调,水箱里有足够的水,水量就大,再就是看看盖子上两个对饮冲水的螺杆跟冲水开关间隙是不是太大,造成盖子上按压到底之后,实际控制出水的开关只打开一点,所以水量不够大。这个很简单的。尝试几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冲水无力是冲的时候出水太慢还是去水太慢?
看过老师傅的讲解,一般都是水垢结块堵住管道了。
整个马桶泡洁厕灵泡一晚上就行,不过去水的s弯道比较难泡到。

网友C:
最简单办法找箭牌厂家换,要3-400。也可以调水位高点试试,水位高则力道大但废水,如果想节约,在水位变化范围加入砖头或者泡沫占位。还有可能10几年了水道被水垢挤占了可以清一清

网友D:
也不知道这个马桶自己能不能换的了,换完了多久能用。我这个马桶是多年前让装修的一起买的那么个,感觉非常不好用。想换个,但现在一家子在这里住又不知道能不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知道这个马桶自己能不能换的了,换完了多久能用。我这个马桶是多年前让装修的一起买的那么个,感觉非常 ...

不碰到的话马上可以用,但要坐的话建议等12-24小时,等玻璃胶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定是水位不够高,造成水量小,才无力的。可以将控水量的浮标往上调,水箱里有足够的水,水量就大,再就 ...

我是拿掉上盖,直接按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办法找箭牌厂家换,要3-400。也可以调水位高点试试,水位高则力道大但废水,如果想节约,在水位变化 ...

感觉和水位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水无力是冲的时候出水太慢还是去水太慢?
看过老师傅的讲解,一般都是水垢结块堵住管道了。
整个马桶泡洁 ...

你说的是什么位置?

网友:
也可能是下水道堵了吧?

网友B:
大概是这样,最好就是马桶底部出水口堵住灌洁厕灵。
能泡到的地方都能很好的清洁。

网友:
使用时间长的,下水道堵的多见,用洁厕灵加热水泡一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这样,最好就是马桶底部出水口堵住灌洁厕灵。
能泡到的地方都能很好的清洁。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这样,最好就是马桶底部出水口堵住灌洁厕灵。
能泡到的地方都能很好的清洁。
...

正解,水垢长的太厚,管子内部空间变小了,网上有那咱含铝热剂的颗粒洁厕灵,倒进去再浇开水。。。。

网友:
一直按着冲水按钮,看看有没有好一点,是的话是里面的定位坏了

网友E:
如果楼主的马桶是“虹吸型”的,要形成“虹吸”才能产生冲水过程,而形成“虹吸”必须存在“底水”才行,这个“底水”主要靠“补水管”来完成,就是在上水时补水管把一部分水经“溢水管”注入坐便底部,下一次冲水时“底水”合并冲水阀出来的水形成“虹吸”,完成有冲力的排水。
按楼主叙述,这个马桶自始自终都不好使,那就是“补水管”从来没有插进过“溢水管”的“补水孔”上,没有补充“底水”,所以把补水管正确的插到“补水孔”上,再配合水位调整/水垢清洗,冲水不净就可能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的马桶是“虹吸型”的,要形成“虹吸”才能产生冲水过程,而形成“虹吸”必须存在“底水”才行,这 ...

你看看,怎么水箱会不停的冒泡,是不是本该进入U管的气体,没有进入。是不是下水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