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触摸调光恒流电路,小白求助。

楼主(2022-02-08):
我想做一个触摸调光的板子,用8023W芯片,mos管用SL2300,恒流芯片用QX7136加mos管扩流,不知道这个电路图对不对,我没有学过电路图,都是百度的资料,不知道这种电路图对不对。前面两张是官方电路图,后面两个是我画的,望老师指导,R4、R5,是选择模式的0欧电阻,R6、R8和R7、R9是并联的电阻,用来调整恒流IC电流的。

网友A:
1,你这电压电流啥指标也没有明确,无法判断。
2,QX7136扩流不需要led脚,如果不扩流,led正极直接接vdd,不需要mos管

网友:
你都有横流芯片了,,可以把Q1,Q2都去掉了

网友:
用了8023W芯片,还要恒流芯片干什么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三档的欧,功能可行 但可以更精简一点 用一路恒流芯片实现3档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电压电流啥指标也没有明确,无法判断。
2,QX7136扩流不需要led脚,如果不扩流,led正极直接接vdd, ...

谢谢,我看5楼说的吧恒流芯片放到前面是不是就省了一路恒流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三档的欧,功能可行 但可以更精简一点 用一路恒流芯片实现3档调光 ...

意思就是把恒流芯片放到前面当vcc电压给8023使用,就省了一路恒流芯片了?

网友C:
如果你还没买元件,建议你改方案,要达到你这效果,一个8023W后面直接接PT4115之类的,一个MOS管都不用,外围元件也比这个简单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还没买元件,建议你改方案,要达到你这效果,一个8023W后面直接接PT4115之类的,一个MOS管都不用,外 ...

好的,谢谢,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