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美的MYR905S-X饮水机

楼主(2022-02-08):
    美的MYR905S-X饮水机,觉得功能挺好用,办公室和家里连续买了两台。之后,相继出现故障,而且都是一个毛病,就是它所谓的“水壶控制双断开关”烧坏了。这个开并标称15A250VAC,而此机的功率为1010W。这个功率5A电流都不到,怎么会都烧坏了呢?是质量问题吧。拆开看看吧(这个结构没想让我们拆开),有遇到这个型号的问题吗,有好办法解决吗?谢谢

楼主:
还好象是银触点,烧饰,变色变形了。弹簧退色了

网友:
温度高了,高得弹簧都变黑了,证明这触点电流没有标称的告,估计也就3A左右,15安电流的触点不止这一点面积

网友A:
动关节位置发热导致的,可以自己改一下,手动在动触点和扣板焊一根多股软线,线可以从弹簧中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关节位置发热导致的,可以自己改一下,手动在动触点和扣板焊一根多股软线,线可以从弹簧中间过 ...

是个不错的思路,关键要使用够软的软线才行。谢谢回复。

网友:
插簧也要换,长时间温度高接触电阻变很大。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