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1次给摩托车电瓶充电没想到电压上升的这么快

楼主(2022-02-08):
买了个降压板。设定输出14.5伏,电流0.7a。电瓶是六安时的,输入是0-24伏两安的电源。电瓶没充电,电压12伏。 接上充电器,从13伏缓慢跳到14.5伏。看着充电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充电器摸起来温热。

网友:
你是修复电瓶???还是电瓶不能正常蓄电???电瓶使用年限???

网友:
铅酸电瓶特性跟普通三元锂电池完全不一样,明明有压差蛋没多少电流,而且受电能力也差

网友A:
断开充电器再测电压试试,之前我的破摩托电瓶亏电了充电时试过断开后又掉回实际的了,除非真充够了才不掉太多,话说我的破摩托丢那半年多了,估计电瓶早饿死了,搞不好化油器都堵了...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充电模块,但是显示输电压和输出电压是反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胶体电池没有水电池耐用

网友B:
蓄电池电压本来就是升得快降得快。。。。。充电时,随时到14V以上,使用时,随时降到12V左右,大电流时只有10V左右。。

网友:
建议撕开贴纸,打开6个电瓶盖子看看到底是不是胶体,不是的话可以补纯水。电瓶电压14.5低了点,我給自己汽车电瓶定期充电维护时,都是设定16V的,充电时可以把电池盖扭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充电器再测电压试试,之前我的破摩托电瓶亏电了充电时试过断开后又掉回实际的了,除非真充够了才不掉太多 ...

恒压,可以充进去的而且保护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蓄电池电压本来就是升得快降得快。。。。。充电时,随时到14V以上,使用时,随时降到12V左右,大电流时只有 ...

外壳说12.8以下就要充电了

网友:
没啥用,免维护电瓶是无法修复的,所谓能修复免维护电瓶都是瞎扯淡(水电瓶可以修复而且效果不错)

网友:
一直犹豫买个专门的充电器。。。

网友:
那个古越电瓶是我用过质量最差的电瓶品牌之一,小心那个电源模块容易挂,

网友C:
图二那个红绿灯盒子是啥东西,四根输出线分别是什么?

网友:
我用的明纬S350改的可调电源,充汽车电瓶也还行。调14.5V-3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二那个红绿灯盒子是啥东西,四根输出线分别是什么?

那个盒子貌似均衡充电器,三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盒子貌似均衡充电器,三串的。

均衡?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均衡?给锂电池充电?

是的,看你锂电池是几串,就用对应的充电器,一般航模电池用这类比较多,要求体积小重量轻。四线一般正极4.2V,8.4V.12.6V还有一根是负极。家用的重量和体积允许大些,所以就把均衡板内置在电池包里,比如扫地机,锂电转。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有不对,听大神解答。

网友:
这种简易锂电充 容易过冲 或欠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