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感受R95的魅力---300*300mm厨卫灯,使用流明纳斯灯珠LED模组,改造成28.7W超亮灯具

楼主(2022-02-08):
感受R95的魅力---300*300mm厨卫灯,使用流明纳斯灯珠LED模组,改造成28.7W超亮灯具

原来的厨房的厨卫灯,是使用那种大头草帽LED灯珠的,尺寸是300*300mm,这个是常见的灯具尺寸
大头草帽LED灯珠是上古时代的产物了,光效低,亮度也自然就跟不上了
最近有几颗灯珠不正常了,一直闪闪闪的,所以就着手改造这款灯具了

改装的过程中,忘记拍图片了
这张图片,是在模组底部涂了704胶水,放到外面等胶水干的时候,拍的图片

一块378mm的流明纳斯灯珠,从中间剪成两段,这样就刚好能放得进灯盘里面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有六段LED模组,也就是说,用到了三条LED模组
每段LED模组,是1串5并的5050灯珠,六段模组,全部串联起来
每颗灯珠电压是18V DC,六块板,电压就是18*6=108V DC
用到了一只30-36串的隔离电源,输出电流是0.260A左右(可惜电源的图片,也忘记拍了)

做成整灯后,稳定后的输入电参数
输入功率达28.72W

就是嵌入式的厨卫灯
吊顶掏空,靠弹簧固定,卡住灯具

开灯后的效果,模组的色温是4000K的
虽然说4000K的色温,比不上6500K那么白,但胜在功率足够大,这样整具厨房的亮度也相当OK
比之前的灯具,有质的变化

功率也大了不少,现在是28W
原灯具,估计也就是12W左右的样子

拍灯珠的图片

对着灯珠拍的,用的是低功率因数的LED驱动电源,
完全无频闪的
效果真不错

再来一张

美中不足的是,这个灯具的罩子是透明玻璃的,这样对着灯珠看的话,会有点刺眼,
什么时候有空了,再去找一下乳白色的PC罩子,灯光会更加均匀

谢谢大家

祝大家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A:
太复杂了,最近的活动平板灯都是背部这样的灯板发光,塑料背板散热不好,老款的是侧面发光,但有匀光板。把它们结合起来就ok了。平常坛子里优惠购多屯点就有货了

网友B:
贴片灯珠对着看光强度够,发散下来就感觉不行了,再多一倍就好,我一向都这么改,功率不变,灯珠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感谢楼主分享

新年快乐,感谢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最近的活动平板灯都是背部这样的灯板发光,塑料背板散热不好,老款的是侧面发光,但有匀光板。把 ...

侧面发光的,相对来说,灯珠寿命会短,其实还是灯珠固定到背部散热会更快

我改装的这个,就是没有利用外部的散热器了,只利用灯板自身的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灯珠对着看光强度够,发散下来就感觉不行了,再多一倍就好,我一向都这么改,功率不变,灯珠加倍!{:01 ...

现在灯盘里面已经放满铝基板了,没有位置多放了.

现在的照明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了

网友D:
6666大佬出手不同凡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面发光的,相对来说,灯珠寿命会短,其实还是灯珠固定到背部散热会更快

我改装的这个,就是没有利用外部的 ...

背板是塑料,不是侧发光所以拱起,散热没啥用。以前侧发光的背板是白铁皮,散热稍好。

网友E:
换成玻璃的才明,我用的圆的,割了一个圆。

网友F:
难得前沿老板有空玩灯。

网友G:
也改过,用欧普T5灯条改的。LZ处买过几样

网友:
这样做散热没问题吗

网友:
自己家的,方便换

网友:
活干的不错 不过就我厨房做饭的经验来说 白天无所谓 晚上的话在油烟机下炒菜 影子正好挡住锅那里 油烟机上的灯亮点才是真有用 有空得把家里油烟机上灯改造下 晚上炒菜真是光线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6666大佬出手不同凡响

反正有模组,灯盘有多宽,LED模组就铺多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玻璃的才明,我用的圆的,割了一个圆。

面罩用透明玻璃的,优点是亮度能做得到最大化,没有浪费,但缺点就是往上看的时候,会有点刺眼

用乳白色的面罩,灯光会更柔和,如果电源和模组功率足够的话,亮度也是能保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得前沿老板有空玩灯。

都是被逼的,再不换的话,灯就罢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改过,用欧普T5灯条改的。LZ处买过几样

是欧普玻纤板灯条+首尔4000K 5630灯珠的那款吧

那款也不错的,改装也方便,多用点灯条,寿命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