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手机去电池直流供电的方法

楼主(2022-02-08):
请教一下,我的手机是3个触点的,现在我是这么接的,触点负极和检测极接10k欧电阻,数据线引出两根线,正极接二极管,接触点正,负极接触点负,插充电器,两端电压4.5v,
开机只是震动一下,请问怎么解决?
是必须要接降压模块,降到3.7v吗?
我是想实现usb连接电脑,复制手机数据,如果这么接成功,能否复制呢?最好供电也在usb,这样更美观,请教各位大神一下,谢谢

网友:
启动电流不够大吧

网友:
多数手机接正,负极就能开机.但是一定要给够开机电流.电流小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挂几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挂上原来的保护板。接上电容。在保护板上供电

网友A:
瞬间启动电流过大导致的,在触点那里并联大电容,取消二极管,直接5v没有任何问题,同时补偿压降,导线要粗,电脑USB供电可以直接开机,但部分电脑不行的,输出电流不够。我改过三星note2和note4,

网友:
不走充电口是不是应该把DC电源接到电池的充电保护板上

网友:
原机电池保护板

网友:
旧电池鼓包不能用了吗?放个小电池进去就行了,用原来的尾插充电,充满电池就行了

网友:
我把一个充电器剪了头焊到手机里面,不开机,拆充电器改输出到3.7V,接手机能开机,有低电量显示,应该调高一点。

楼主:
好的,我试试,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2022-04-05):
引用 网友A:
瞬间启动电流过大导致的,在触点那里并联大电容,取消二极管,直接5v没有任何问题,同时补偿压降, ...

层主好,请问层主的三星note4是改为不要电池供电吗?我也改造了一下,但是没有成功。。。

网友:
4.5V电压高了,会触发保护。使用万能充4.2V试试

网友:
在电池触点并联个16V的电解电容,容量大点的,注意正负极别接反,插上数据线连接电脑,开机,数据,我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