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锡浆是不是温度低了?

楼主(2022-02-08):
138度的锡浆用在灯板上会不会低了?灯珠会掉下来了吗?

网友:
138度的锡浆入手了还没用过,维修用ptc板一般原位有残留,应该没问题。去看看购买的说明138低温就是用于灯珠更换的

网友A:
138度是怎么让锡熔的,什么原理

网友:
一般不会的。。。灯珠焊接点大于120度一般就认为里头已经超过工作温度了。。。

灯珠没啥必要换,铝基板更换要预热

楼主:
我觉得这种用在不发热的线路板,那还行。低温锡浆估计强度也不行, 插孔、插座用力大的地方肯定不行。

网友:
不用担心,LED的焊接用低温锡浆是常态

网友(2023-06-01):
引用 网友A:
138度是怎么让锡熔的,什么原理

合金,二元合金(两种金属元素合成的金属,熔点低,42%的锡加58%的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种用在不发热的线路板,那还行。低温锡浆估计强度也不行, 插孔、插座用力大的地方肯定不行。 ...

低温锡浆焊接的东西很容易扣掉

网友:
多加锡少加铋熔点可以高很多(照样无铅)比如12%的铋 能和含有0.7%的铜那个无铅锡丝差不多的熔点

网友(2023-08-23):
低温锡桨主要是焊接以后容易开裂,焊接牢固性差,但是利用物理特性还是可以克服,所有的液体都有曲张力,锡化成液态的时候也会,所以就有低温锡不要在焊盘上滴一大坨,需刮薄薄一层即可

网友B:
让我想起小学时候上当受骗了!那时候没有电烙铁焊锡丝啥的!同学说用火筷子烧红了配合铜丝可以焊接!我试了根本不行!后来它说用细铜丝火筷子烧红了可以!我再试试依旧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我想起小学时候上当受骗了!那时候没有电烙铁焊锡丝啥的!同学说用火筷子烧红了配合铜丝可以焊接!我试了 ...

我小时候也用过火烙铁,一种大的放火炉上少,还有小的夹在煤油灯的玻璃罩上加热,手速慢了一个焊点都搞不定又得放回去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我想起小学时候上当受骗了!那时候没有电烙铁焊锡丝啥的!同学说用火筷子烧红了配合铜丝可以焊接!我试了 ...

70年代?zsbd

网友(2024-10-02):
138°,led发热这么厉害吗

网友(2024-12-11):
我用180°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