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怎么除锡....

楼主(2022-02-08):
如题...太难弄了..有什么好的办法或工具容易去除通孔的锡..我用吸锡器和吸锡带很难弄...

网友:
空心针扎

网友A:
其实你的目的是要把多腿的大元件拆下来吧,如果仅仅是通孔的锡,用烙铁把锡融化再用吸锡器肯定没问题。
如果是带元件,用空心针,买一套几块钱,要用合适大小的。用烙铁把锡融化,空心针套上去冷却,每个腿操作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的目的是要把多腿的大元件拆下来吧,如果仅仅是通孔的锡,用烙铁把锡融化再用吸锡器肯定没问题。
如 ...

拆下来简单.主要是装新元件没把孔清理干净插不进去.

网友:
通孔深里面残锡不容易加热到,卡引脚元件插不进去,拆掉元件后补点锡然后再吸锡器吸或者空心针捅

网友:
粗一点儿的缝衣钢针既可以了,方便取材。

网友:
只是为通孔的话,空心针是最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简单.主要是装新元件没把孔清理干净插不进去.

手捻钻  拿子+麻花钻

网友:
锡少有孔堵着可以加点焊锡再用吸锡器吸会好点我自己是这么做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靠惯性,拿着电路板的远端,烙铁化锡后在桌边一磕。自己体会一下。

网友:
习惯性用牙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