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小米智能插座基础版ZNCZ02CM

楼主(2022-02-08):
淘来的小米智能插座基础版ZNCZ02CM,故障是指示灯量,能联网,但是不通电,基本能感觉是继电器坏了
拆就完事了,先来个全家福

正面

侧面

背面

WIFI控制模块

12V继电器,供电后能吸合,但是不导通了,更换完就恢复功能了

网友:
负荷过大烧了

网友A:
这是第二代吧,去掉了USB功能。
我买的第一代,带USB功能,用到现在220V和U口都很好。
后面出的第三代?带2个U口,买了2个,后来停产了。

网友:
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第二代吧,去掉了USB功能。
我买的第一代,带USB功能,用到现在220V和U口都很好。
后面出的第三代?带2 ...

不晓得第几代了,我最早还有Zigbee版本的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不晓得几代,没有USB扣的。只是用来控制灯具或者充电器,负荷小没事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是买的一套里面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不晓得几代,没有USB扣的。只是用来控制灯具或者充电器,负荷小没事 ...

想要大负荷可以并个接触器,用插座的输出驱动接触器线圈

网友:
这玩意低温不好使,我有一个在室外控制门头,结果一到冬天-10°左右就罢工

网友:
这个宏发继电器大概有通病,我的一摸一样的插座也是继电器坏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WIFI控制模块容易坏,其他电源部分好修

网友C:
我也想拆一下去年¥20块淘的lenovo智能WiFi插座,联想远程手机控制开关SHD-SPL0/001,怎么下刀?从哪里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拆一下去年¥20块淘的lenovo智能WiFi插座,联想远程手机控制开关SHD-SPL0/001,怎么 ...

背面接缝处啊,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D:
我也有一个一代的升级了一下后面就是一直没办法跟手机连接了,老是让连插座WIFI,手机选了就是连不上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一代的升级了一下后面就是一直没办法跟手机连接了,老是让连插座WIFI,手机选了就是连不上现在不 ...

可能是WIFI模块的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WIFI模块的问题了吧

没更新升级前还可以连的,手机APP和插座固件升级了下就连不到, 开始用到时挺好的,后面没怎么用,再用时就是不太好连接APP。打开手机找不到插座得重新加入到APP,结果想着升级一下是不是好用点,后面就怎么都连不了啦!

网友E(2022-10-28):
哥们你好 我的被我拆掉电阻了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测下图片里标记的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好 我的被我拆掉电阻了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测下图片里标记的电阻阻值  ...

已经修好封胶了,没法拆开了呢

网友:
我的是能通电,不能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