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准备入手曲线锯,500以下买什么好

楼主(2022-02-08):
准备入手曲线锯,500以下买什么好,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A:
曲线锯我看史丹利和德伟的好像一样,史丹利便宜不少

网友:
我买过一两百的国产,可能不会用,震动比较大,后来买了圆锯,马刀锯还有万用宝,感觉好用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锯我看史丹利和德伟的好像一样,史丹利便宜不少

看买家评,说效果都不好,是不是牧田的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买家评,说效果都不好,是不是牧田的比较可靠

牧田的曲线锯好多型号,入门款的都要500多。
曲线锯这破玩意,有的锯片没快拆,有的没灯,有的没吹风。
没被坑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买过。

网友B:
插电的这价位随便买吧,有便宜的很的,效果不知道咋样,反正这玩意锯直线不直。

网友C:
我就有一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的这价位随便买吧,有便宜的很的,效果不知道咋样,反正这玩意锯直线不直。 ...

你要锯直线买曲线锯干什么? 就算是圆锯没有靠山不敢说都是直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有一台这个

好用吗,会不会有锯片夹不紧,各种不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线锯我看史丹利和德伟的好像一样,史丹利便宜不少

史丹利,得伟,百得,卜派都是一个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吗,会不会有锯片夹不紧,各种不顺

我用的博世的锯片 挺好的 可能用的少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2022-03-12):
得伟349  史丹利 百得几款曲线锯的免工具夹头是同款,比较单薄,以前用基本3月换一个。

旧款博世盘pst便宜。100~200就有。需要一个螺丝刀装卸锯片比较麻烦,优点是耐用,夹的稳。

新款得伟334,升级了夹头。但我发现免工具夹头都没有普通夹头夹的稳。而且免工具夹头对锯片的尺寸要求高。大一点有时都放不进去。

网友:
曲线锯也能锯直线,国产的也能用推慢点,还有最重要的换博世的锯条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线锯我看史丹利和德伟的好像一样,史丹利便宜不少

确实同一个厂家,德伟做高端,史做中低

网友(2022-09-27):
我想买个东城的用用

网友:
东成的就可以,

网友D:
感觉这玩意利用率很低,我10年前买过一台博世的,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玩意利用率很低,我10年前买过一台博世的,一次都没用过。

确实家用用的不多,我十几年前买了一把博大的曲线锯,十几年间没用几次,或许锂电的会更喜欢用,毕竟220V每次拉开要很长的线也挺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