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打理明智充电器SPX-936c

楼主(2022-02-08):
充电器还是10年买的,到现在十年出头了。

只可以用来给5号7号电池充电。
带充电、放电、刷新功能,能显示充电电量、电压、电流。
当年刚买数码相机时为了给电池充电购买,效果很好。

先来两个正反面的照片,透明款。

Sunopux SPX-936

Sunopux SPX-936

Sunopux SPX-936

Sunopux SPX-936

不过最近充电电池没什么用了,这充电器也经常吃灰中,偶尔也会拿出来给电池充一下。
结果过年想用闪光灯,需要充电时发现铜片上氧化严重,正好过年有空就清理一下。

反面有两颗螺丝在标签下面,刚开始没注意,打不开才在这里找到的。

里面灰也很多了。

电路板正面:

显示屏小板

供电部分:

反面忘记拍整体照片了,用料还是挺足的。

这是个肖特基

这种358芯片共用了6个。

最后发现供电部分的电容鼓了

拆下来测试一下:

换个修显示器时多买的上去。

这个机器当时有带USB版本的,当时觉得没用就没买那个。
量了一下,发现也没电压,不是焊上USB座就能用的,也没用就不去折腾这了,外壳原来开孔都预留的。

铜片氧化的问题比较麻烦。
上电磨吧
裹上一圈布胶带打磨。

完成后就照样装回去使用正常,

破瑞能电池也还能充入点电,扔了可惜,放着存电又存不了多久,
大家对这种5号充电电池怎么处理的?还请赐教,谢谢!

楼主:
处理过后充电接触良好,希望能坚持一段时间再氧化,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低自放的电池都丢掉,不够折腾的

网友:
打麿好后上清漆

网友:
那不绝缘了?

楼主:
哈哈,这样可以永葆青春了
那样成了没用的太监,我鸟用。

网友:
弄点wd-40抹在触点上,起码能保持1年

网友:
全部拆下来,酸洗,电镀金,又有的折腾了

网友:
现在一机难求

网友A:
俺也有这个充电器,吃灰中。那个USB口是用来连接电脑的,我当初买的是可以联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也有这个充电器,吃灰中。那个USB口是用来连接电脑的,我当初买的是可以联机的。 ...

那就是还带软件的啊?全都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还带软件的啊?全都忘记了。

对的,不过没什么用,就是玩。

网友:
通讯接口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936,USB是可以输出的,可以选择USB输出。

网友:
我有一个黑色款,可惜烧了两组,现在只有两组可用

网友:
1000uf 10v电解电容esr为0欧姆?

网友:
我也有个,正常使用中

网友:
摸点油就可以最好是黄油。

网友:
潮湿腐蚀严重,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做工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