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空客A310上的积家缝翼襟翼位置指示器拆解

楼主(2022-02-08):
下面三个方形的是警示灯,没有按键功能

积家制造,确实比美国的好点,接插件看着很爽

背光灯,全废了,右边两个也是

换成LED的,没想到正好

结构比较简单,皮带指示类似卷帘门,没电时,可以自动收回

一电机,一自整角机

模块化设计,很好拆装

各种积家LOGO

上面小板是伺服控制,下面是变压器与电容

二极管都是用在警示灯上的

警示灯测试

A300-600上有类似的,但缝翼少20标志

原理图
附上驱动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T4y1C7Xr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
编码芯片是最讨厌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同感吗

网友A:
楼主哪里高就啊?飞机维修厂?飞机拆解厂?最近咱坛子里也高端起来了啊,最近好像看到3个拆飞机零件的了吧

网友:
好高端的东西,一般人看不到这玩意

网友B:
改成个桌面闹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高就啊?飞机维修厂?飞机拆解厂?最近咱坛子里也高端起来了啊,最近好像看到3个拆飞机零件的了吧{ ...

个人爱好,以前在航天单位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个桌面闹钟

怎么改?

网友C:
楼主,能拆一个飞机的近地警报吗?就是PULL UP,PULL UP的那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拆一个飞机的近地警报吗?就是PULL UP,PULL UP的那个东西

油管上有GPWS拆解驱动视频:youtube.com/watch?v=XDCRr5_g1xA

网友D:
这玩意做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做什么的呢

指示襟翼收放位置的,不是有放的图吗,仔细看

网友(2022-07-28):
那个年代没有LE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