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撸个51黑的万年历玩玩

楼主(2022-02-08):
stc15f104w+ds3231+0.96寸OLED屏…按键调时的时候没有闪烁标志一度以为不行了…整机电流17-18毫安at34表测出来的…代码去51黑下载的…ds3231的精度很高为了不想焊按键就用镊子短路调时了,一年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了…新年快乐…

网友A:
OLED屏幕做时钟要添加位移功能,防止烧点,不然几天就会比较明显的

网友B:
屏幕后面取样电阻914改成225--515,亮度减少一点。寿命---我是一直点亮的,大半年了,亮度和新的比,完全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屏幕做时钟要添加位移功能,防止烧点,不然几天就会比较明显的

这玩意儿纯属实验性质,打算放到车上用也就开车的时候工作一下应该没啥大问题…再说了移位函数不会写啊就这还是嫖人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后面取样电阻914改成225--515,亮度减少一点。寿命---我是一直点亮的,大半年了,亮度和新的比,完全没 ...

明天我再找一块试试,这个焊上了不太方便改了……貌似手头没有这种阻值的贴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我再找一块试试,这个焊上了不太方便改了……貌似手头没有这种阻值的贴片… ...

用插针啊,圆的排针+排母,比较矮。别用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插针啊,圆的排针+排母,比较矮。别用方的

手头上没有圆的…都是几年前撸的方的…

网友C:
努力一下再整合一个ESP8266就真的不用按键了,上电就是正确时间了,话说我手里也有一个这样的3231模块也是我用过的最靠谱的3231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努力一下再整合一个ESP8266就真的不用按键了,上电就是正确时间了,话说我手里也有一个这样的3231模块也是 ...

8266之前做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情况最近不会自动更新时间了…8266+TM1637的组合,刚做好可以自动更新时间,现在居然不会更新时间了,开机就从8点走时…8266最让我头大的是不怎么懂各种各样的库…下一步打算玩玩老哥你发给我的那几个代码.8025的…就是那个备用电池电路记不清存放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266之前做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情况最近不会自动更新时间了…8266+TM1637的组合,刚做好可以自动更新时间, ...

我认为对于咱们这样的新手目前来看玩8266最简洁的方法就是通过arduino来弄,多百度一下,网上有许多arduino的软件下载、安装、入门教程等等,如果有时间的话三五天应该可以把8266模块上的LED灯驱动点亮,如果你能够通过arduino编程控制esp8266了就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浅谈编程菜鸟***【三】ESP8266驱动DS3231网络校时代码分享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2781-1-1.html(出处: 数码之家),这里面有我自己写的8266驱动ds3231的代码可以很容易实现单片机驱动的时钟的外挂8266校时,我感觉应该是目前看到的最简单的方案和代码了,有兴趣可以交流,你要的8025的备电原理图抽空发给你。

楼主(2023-05-15):
引用 网友B:
屏幕后面取样电阻914改成225--515,亮度减少一点。寿命---我是一直点亮的,大半年了,亮度和新的比,完全没 ...

是那个910k的吧?

网友D:
楼主可以试下:STC8H4K64TL-45I-LQFP48: 80mA大电流LED数码管,自动刷新/RTC/触摸按键
RTC, 年月日时分秒,必须外部32768的专用晶振,也才RMB0.15
RTC用外部32768晶振;CPU 跑内部高速 HIRC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试下:STC8H4K64TL-45I-LQFP48: 80mA大电流LED数码管,自动刷新/RTC/触摸按键RTC, 年月日时分秒, ...

手头没有这个片子哈,开天斧是64U没有RTC功能,业余玩家申请板子太费劲了先玩玩手里面现有的吧

网友:
STC8H8K64也是带RTC,时时时钟的,
您的开天斧也是可以实现这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