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查修酷派9976t不充电(不是虚焊这么简单)

楼主(2022-02-08):
        年前50元在它的老Q群收了这货,其实答应了要,就后悔了,太老了没啥用(就像某位年前刚进过ICU的老港星美人)。拿到回家,能开机,充电、连机 没反应。然后就发现是拆过,不对路。
        家里已有一部好的9976a,也拆开。比对着,发现电源正极从插座引脚-主板底部-主板上部 几个正电压点。好机的主板,单独连机也会有0.150ma电流变化。但坏板,插座引脚 有电压,主板各正电压点 没电压,那就是虚焊了。果然用力撬一下就离了。

楼主:
大头针下面压着的三个元件引脚,都是 正电压点

楼主:
电源ic附近的 正电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收藏手机?

几十块 耍一耍,以免 手生。

网友B:
刷个flyme6的包,看B站很不错!

网友:
这牌子都不在了吧

楼主:
拆、装下面的内屏线,要先把插座的压板拨起来。
            现在是 关机能以0.5A充电,开机不能充,连电脑不能显示内部储存,到用奇酷(酷派)的CDA线刷工具,能连接但刷不进去。但能用OTG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刷个flyme6的包,看B站很不错!

魅族网站原来有个第三方手机的flyme适配包页面,现在不知还在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魅族网站原来有个第三方手机的flyme适配包页面,现在不知还在不在?

应该没有了,现在刷了个 Lingage的 安卓6的包。还可以吧,相机、收音机都能用,就是热点好像开不了,WIFI没问题。

楼主:
进入系统状态下,始终连不了电脑,又拆开发现usb插座的data- 引脚 与 地线短路,跟着就越搞越糟糕。
         拆装过几次后,关机充电都不行了,反复重启;无法用酷派cda刷机,能识别但进度条不动;内屏坏了。彻底废了。现在用MTK的刷机工具都写不进 底层文件了。酷派cda我也不认了。我感觉 是 短时间反复的上电测试,包括不连电池,导致储存器 的底层文件 不断 丢失, 以致故障无可挽回。内屏也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