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长江颗粒开卡求助

楼主(2022-02-08):
都说用2.66,但是我找不到。。
听说刷了也不稳定
或者换2258XT有救吗?更稳定?

网友:
不是三年保固吗?

网友:
论坛里有2.2.70,下来试试,ps3111和 2258xt都差不多,不要放重要数据。

网友:
有人代修  可以网上找人修  20大洋

网友:
512g的是2die的,2.70不行,

网友A:
加我QQ,看看能不能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Q,看看能不能搞搞

名字就是qq吗

网友B:
可以开,用2.70的可以开,我开了好几个了,开了固件就是1.4,看到很多的1.3掉固件,应该就是那一批啥啥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开,用2.70的可以开,我开了好几个了,开了固件就是1.4,看到很多的1.3掉固件,应该就是那一批啥啥门的 ...

@sungril1981工具能否共享一下?用什么转接卡?

网友:
长江的还没拿到过

网友:
这个早就开过的,用2.7开过正常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ngril1981工具能否共享一下?用什么转接卡?

用的1153e的转接卡,软件就是坛子里找的,

网友:
好几个PS3111坏了没开过这个卡不。。。

网友D:
2.70可以,我今天刷了个联想的ST800  PS3111+长江颗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70可以,我今天刷了个联想的ST800  PS3111+长江颗粒

一定要用asm1153e的转接卡才能开成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用asm1153e的转接卡才能开成功吗?

我用的是1153

网友(2022-04-09):
同款吃灰中 开不出来

网友(2022-09-10):
开不出来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2022-12-07):
我也是这个盘,我也想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