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瑞格尔RD-602智能DLP投影机拆解,常见的公模投影仪电路资料

楼主(2022-02-08):
小型的RGB三色LED光源投影,公模产品,此类产品的特点是不同时期不同方案,同方案有有多个分支,不同分支里硬件又有完全相同的。
这投影是以前拆的了,拍的图片丢了好多,但也够用,主要的都有,太多图了反而影响阅读体验

  DLP技术的投影显示效果要比单片式液晶投影好太多,发帖这款是1280*800物理分辨率的,实际效果要好于1920*1080p分辨率的单片式液晶投影,因为DLP的单个像素点就可以显示所需的任意颜色,而单片式液晶需要3个子像素组成一个像素点来实现不同颜色,仔细看是可以看出每个像素点里的子像素的。色彩和对比度上也是DLP占绝对优势,光效率也是很高的,同等光源功率下DLP投影亮度更高。另外技术不同因此DLP技术投影可以做到很小甚至手掌大小,单片式液晶投影是做不到的。点此了解更多DLP知识
  再补充一点,不论任何投影,都是要比电视要更保护眼睛的,主要是因为投影是眼睛看到的反射光更柔和,而电视之类的显示器是直射光,光线是直接照射到眼睛的。所以用投影和显示器观看同样的一个电影,用显示器的眼睛会更疲劳些。对于有宝宝的家庭来说来说,观看些益智动画投影是最佳选择。

下面进入正题,我们先来看下这款投影的部分宣传图
由于机器版本太多,具体的参数可能不同,另外投影的亮度虚标在这些公模产品上很常见
机器的前后左右上视图;
  接口依次为5525电源插口(19V 3.42A也就是65W的)、电源按钮、SPDIF数字音频接口、100M网口、USB2.0接口2个(有一个印着3.0实际也是2.0,用的是通用外壳,这个机器是后期版本,有升级也有缩水,早期版本是有一个3.0接口的)、TF卡接口(早期版本还能把APP装到内存卡里,后期版本就不可以了,主要是安卓版本不同不支持了)、HDMI接口2个、耳机插孔。

这个图片已经处理过了,是这台所拆机器的真实参数了

  这个图片已经处理过了,是这台所拆机器的真实参数了;
  主要说下亮度吧,投影一般是要以ANSI亮度来标准的,其他的单位都没参考意义(现在广告法的限制,一般喜欢这样干了,如类似标注80000亮度,80000流明,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因为亮度标准单位没有这个,用的都是擦边球,实际亮度甚至我可以比手机屏幕亮度都低,通俗说就是这些最终给你解释为企业标准,也就是自己定义的单位,也就是最终解释权归厂家所有,投影亮度相关帖子可点此了解更多)

  爆炸图,参数有一处没改,这款拆的是2G+8G的配置。
  其他未体现参数补充:支持蓝牙语音遥控器,语音搜索;支持自动垂直梯形校正,手动四向梯形校正(这款机器支持四向校正,早期的因硬件不同不支持四向只支持垂直校正),另外梯形校正能不用就不用,是数字校正方式(会损失物理分辨率,且会出现画面亮度不一致和清晰度不一致的情况,校正的幅度越大越明显)

系统信息:安卓6.0的系统2G运存(这机器早期款是安卓4.4.4的系统,1.25G的运存;后期还有其他款就不太了解了)。
实际效果是很不错的,拍摄因为手机相机太差和墙纸的影响差了至少一倍的体验,因机器不在手里了,也无法重拍了。

机器背面标签等信息;
  标签没多大意义,基本上不同卖家不同的标签,同标签内部可能一样也可能不同,不同标签内部也可能一样或者不同,公模产品的特点。所以想找可用的固件是很难的,但好处是这机器没有开机广告和系统广告,系统是腾讯极光tv的平台(早期版本直接是一个通用的tv桌面,也是没广告的,不过不支持语音搜索)

本贴所拆设备的配置总结:
●物理分辨率:1280*800(0.45寸DMD,菱形像素)
●亮度:450ANSI(真实值)
●喇叭:3w*2
●系统:安卓6.0系统
●系统参数:CPU采用ARM A53*4架构1.5GHZ, GPU:Mali-720MP2,2G运存(cpu内置1G,外挂512m,实际应是1.5g,也可能是cpu内置1.5g?),8G内存,双频WiFi,蓝牙
●梯形校正:垂直±40°自动校正+手动四向±40°校正
●解码:支持4k视频解码播放
●投影尺寸:1米/39寸,2.6米100寸
●3D功能:须使用主动式3d眼镜。(说是有,但没找到,说明书上是普通红外遥控有3D按钮,手里的蓝牙遥控没这个按钮)
●供电:19V,3.42A(65W);亮度有3档,分别22w-36w-53w(实测裸机功率最大53W左右,如果外接移动硬盘等或者音量开大点基本算是跑满功率了)。

重头戏来了,现在开始拆机:
  拆开顶盖,可以看到内部了,立体声喇叭先取出了,主板很大一块,基本占满机器,做工中规中矩。
  上面的红绿蓝线分别连接红绿蓝LED,其中红色led的工作电压是比较低的,2.2V左右,绿色和蓝色led的工作电压在3.2V左右,按照能量守恒(功率),红色光源要达到同样功率亮度就需要更大的电流,因此红色的线就要多一些来承载更大的电流。

  主板背面,主要芯片都在这面,部分发热大的芯片没有加散热片,实际也不需要加,这机器正常工作下内部巧妙的风路就可以顺带给芯片散热了。
  从左到右的大些的芯片分别是:DLP配套芯片的德州仪器DLPC6401、宏旺MX29LV320EBTI;创维GL852G;镁光D9TGQ(对应MT40A256M16GE型号);MSD6A648WTT-8;东芝THGBMFG6C1LBAIL,具体芯片参数如下:
--------德州仪器 DLPC6401--------
    DLP投影的配套方案的芯片,片内集成64Mb缓存,无需外置缓存。
官方文档: dlpc6401.pdf
-------宏旺MX29LV320EBTI--------
  并行闪存,存储dlp的配置信息,4m大小,应该是slc闪存;
  官方文档:
-------创惟USB_HUB芯片GL852G--------
  USB2.0分线器芯片,在投影里的作用是扩展USB接口;
  比较疑惑的是这个机器CPU是支持3个USB扩展的,除了WiFi走USB外,内存卡和网口也是直通cpu不需要走usb通道,所以usb接口不扩展应该也是够用的。
-------mstar的MSD6A648WTT-8电视主控芯片--------
  ARM A53*4架构1.5GHZ, GPU:Mali-720MP2,支持4k解码和hdmi信号输入;
  智能电视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品牌,系统优化的也是不错的;
  型号尾缀的-8表示这个芯片是高安方案的,也就是带启动验证,不能随意修改系统,有些地方不能改,且备份出的系统仅原机可用,刷到其他机器上是不能开机的。很多运营商的电视盒子也是类似高安方案的不能随意刷机。
  这芯片的具体资料找不到,但有个大概,尾缀不同部分参数也有区别,供参考,这款WTT尾缀的应该是1.5GB的内置运存,因没找到具体资料就不上传PDF文档了。
-----------镁光D9TGQ(对应MT40A256M16GE型号)--------
    DDR4的运存,256MB 16位的,折算成8位为512MB大小;
    机器支持内置+外置运存的模式,外挂的运存貌似是类似扩展模式,当内置不够时才会用到外置,也就是在内置运存没用完之前,外置的运存里面是没有数据的,外置运存有问题了系统不一定会崩溃,但内置运存有问题了系统必定崩溃。mstar的电视芯片很多都是这样子,由内置+外置组成,可以不外挂运存只使用内置运存。
--------东芝(凯侠)THGBMFG6C1LBAIL--------
  EMMC闪存,8GB,15NM的2D MLC闪存,EMMC5.1版本;
  容量比较小,速度也慢,拖累了整机性能,又不支持将闪存和缓存存到外置内存卡,太影响性能了,要是16GB的话会好很多,这机器后期也有16GB的版本了。
  资料2:

细节上的小芯片:
------CS8138S------
  单声道功放IC,为5W防破音D类功放IC,带动机器的其中一个喇叭。具体参数如下图:

-------瑞昱RTL8821CU-------
  双频WiFi+蓝牙4.2无线模块,走USB通道,WiFi是1R1T(单收单发),2.4G信号下150mbps速率,5G信号下433mbps速率,看4K片源带宽是足够的。
  蓝牙4.2可以支持连接多个设备,也就是用蓝牙遥控器的同时使用蓝牙音响。

------这里是电源部分,都是些常见的--------
AMS1117线性稳压器(LDO),左下角的数字表示电压;
AHHBBA:应该是个DC-DC芯片,旁边还有电感,没找到对应资料;
网口那里的是个网变,里面是线圈和磁环,没有芯片的,关于网络变压器的介绍看下图:

CS8138S上面已经介绍了,这里还有一个,连接另一个喇叭,与另一个组成立体声功放,实现立体声播放。
7660:不知道具体型号,大概是个dc-dc电源相关的芯片。

-------德州仪器 TI54620-------
  4.5V 至 17V、6A 同步 SWIFT™ 降压转换器。
    TPS54620是业内尺寸最小的单芯片 6A 17V 降压转换器,它具有集成 FET。效率高达95% 的器件的尺寸比当今多芯片转换器的尺寸小 60%,从而造就空间小于195 mm2的完整 6A 电源解决方案;
  一个芯片负责光机的其中一个LED的驱动,这个IC一共有3颗分别驱动3个LED。

我们再来看光机

    散热扇:比较大个,噪音不算太大(比起那些单片式液晶投影来说,这个机器的散热扇噪音要小多了),只是不能自动根据温度调节转速,其实也没必要,因为程序设置好了不同亮度不同转速,基本将散热片温度压制到70°C左右(不会高太多也不会低太多),光源上也有温度检测,温度异常会自动关闭的。
    双热管纯铜散热片,整个投影散热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风路设计,做到尽可能少的散热扇照顾到光机机体、led光源散热、高热量芯片散热。
    光机是广景科技的IPD1261HL,1261系列的光机是有4个版本的,对应的亮度不同,外观也有变动主要为散热方面的改动。光机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其中包含光路的设计:光路设计不好的话会出现烧透镜、烧dmd芯片、画面清晰度等很多影响;和调校方面,要微调不同亮度下的画面色彩将最终的配置文件和光机一起配套提供。
    现成的方案搭配基本上不存在再次定制的可能,毕竟涉及到太多方面需要改动,还不如直接完全新制作一个,因此不论最终的产品怎么宣传升级,只要光机没变,那真实亮度也不会变。

光机部分拆解(借用我以前发的帖子)

拆开光路的盖子及led光源,内部的滤镜和透镜等是为树脂材质,不耐高温,因此如果散热出了问题,会出现偏色,透镜烧焦问题。

led光源,从左到右依次为红,绿,蓝

光机分解图

  DMD芯片:DLP投影的显示核心,光机中最贵的芯片,
  该机器使用的芯片型号为1191-403BC,对应官方型号为DLP4500,是912*1140个物理菱形微镜通过抖动方式达到1280*800分辨率的(没错,912对应1280,1140对应800),实际效果比方形像素的1280*800效果要差些,但不看文字的情况下感觉不到多少差别的。
官方文档: dlp4500.pdf

    DMD器件是DLP的基础,一个DMD可被简单描述成为一个半导体光开关,50~130万个微镜片聚集在CMOS硅基片上。一片微镜片表示一个像素,变换速率为1000次/秒,或更快。每一镜片的尺寸为14μm×14μm(或16μm×16μm),为便于调节其方向与角度,在其下方均设有类似铰链作用的转动装置。微镜片的转动受控于来自CMOS RAM的数字驱动信号。当数字信号被写入SRAM时,静电会激活地址电极、镜片和轭板(YOKE)以促使铰链装置转动。一旦接收到相应信号,镜片倾斜10°,并随来自SRAM的数字信号而倾斜+12°;如显微镜片处于非投影状态,则被示为“关”,并倾斜-12°。简而言之,DMD的工作原理就是借助微镜装置反射需要的光,同时通过光吸收器吸收不需要的光来实现影像的投影,而其光照方向则是借助静电作用,通过控制微镜片角度来实现的。
    通过对每一个镜片下的存储单元以二进制 平面信号进行寻址,DMD阵列上的每个镜片以静电方式倾斜为开或关状态。决定每个镜片倾斜在哪个方向上为多长时间的技术被称为脉冲宽度调制(PWM)。镜片可以在一秒内开关1000多次,在这一点上,DLP成为一个简单的光学系统。通过聚光透镜以及颜色滤波系统后,来自投影灯的光线被直接照射在DMD上。当镜片在开的位置上时,它们通过投影透镜将光反射到屏幕上形成一个数字的方形像素投影图像。当 DMD 座板、投影灯、色轮和投影镜头协同工作时,这些翻动的镜面就能够一同将图像反射到演示墙面、电影屏幕或电视机屏幕上。

楼主:
占楼,
编辑的比较匆忙,排版还没调整好,后续会再进行优化下
如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指出,大家相互交流学习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啊

网友A:
1280x800菱形分辨率的dlp投影仪已经生产了将近20年,最早蓝标GP2用的就是这款DMD,现在主流是0.33的1080P DLP投影仪,虽然DMD尺寸变小了,但备不住分辨率高了,而且是矩形的,显示文字效果很好

网友B:
总觉得清晰度是问题

网友:
肯定又是个精华,感谢分享。。

网友C:
原来是玻璃片镀膜合色,以前网上见到过合色棱镜。投影仪散热万一故障,应该有过热关机保护,胶合透镜无影胶也怕热。

网友D:
楼主拆得那么细致。来帮我找找4K抖动的DMD型号吧。

网友:
这种像素太低了,没什么好玩了。

网友:
就是公模设计,小尺寸投投还凑合吧。虎年大年初九好,兄dei。特么的,今天居然上班了。

网友:
恭喜,可以提现了

网友E:
多谢分享。晚上用用还对付,性价比可以。

网友F:
还是玻璃镜片耐用性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0x800菱形分辨率的dlp投影仪已经生产了将近20年,最早蓝标GP2用的就是这款DMD,现在主流是0.33的1080P D ...

对的,比较久也是比较经典的dlp方案了,亮度和清晰度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清晰度是问题

清晰度还可以了,主要是手机拍的不行,比起那些单片式液晶投影来说,效果要好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玻璃片镀膜合色,以前网上见到过合色棱镜。投影仪散热万一故障,应该有过热关机保护,胶合透镜无影胶 ...

过热检测只在发热高的红色led上,但树脂透镜用久了会有一层不知道什么东西吸附上,一旦有一点地方开始变质就会迅速吸热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拆得那么细致。来帮我找找4K抖动的DMD型号吧。

现在有不抖动的4K DMD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分享。晚上用用还对付,性价比可以。

是的,白天能用的LED光源的投影还是没几款的,价格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玻璃镜片耐用性高一些

有玻璃款的肯定选玻璃的

网友:
彩虹效应敏感,所以选了3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