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快来一起分析分析 海信电视屏幕花屏

楼主(2022-02-08):
前面发了一篇帖子,海信电视屏幕花屏,只看了个屏幕,没能具体分析排查,今晚闲来无事想着“死马当活马医”,拆开了一探究竟,我是电器电子产品小白一个,不喜勿拍、多多指教!

以上是电视机信号及出现问题展现的问题

准备工具,开干

以上是拆开后盖,全部“内脏”一览无余

以上是拆开屏幕左边的排线,屏幕表现的画面,左右调换,效果一样。
现烦请大师大佬们帮分析一下是哪出了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从最基本的各组供电开始量起来吧,不过看这故障现象感觉主控挂的可能性大点,没撞到过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最基本的各组供电开始量起来吧,不过看这故障现象感觉主控挂的可能性大点,没撞到过的话 ...

没有撞到过,之前保修期售后服务维修过两次。现在过保了,售后说是屏幕坏了,要换屏,1500!

网友:
排线分左右的,左右同时出问题感觉液晶驱动板故障的可能性较大,主控也有可能

网友B:
分别断开左右逻辑板到屏幕的排线 如果情况一样 检查各个VGH  VGL 的电压

网友:
太悲催了。换内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断开左右逻辑板到屏幕的排线 如果情况一样 检查各个VGH  VGL 的电压

vgh28V,vgl-7.9v。

网友C:
先换排线再换逻辑板,如果不行就去压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排线再换逻辑板,如果不行就去压屏

小城市没有压屏的店或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