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虎年第一帖:拆修老版米家自动洗手机亮黄灯不出泡故障(MJXSJ01XW)

楼主(2022-02-08):
老版的是白嘴的,新版的是黑嘴的,内部的电路板不一样的。已经用了很久了,现在是黄灯亮,不出泡沫。我用的是充电电池,没有电时,会在出泡时自动关机,现在能检测,亮黄灯,不出泡

电池版的,用四节5号电池,因为太费,所以改用的充电电池

这个的白嘴的,红外收发管是小板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上的

准备一个神器

从这个孔伸进去

顶开上盖

记下排线

喷头部分

有胶水保护,没有进水

主板正面

反面有一个双色LED,外圈是感应区

MCU的无字的

其它元件

NPN贴片

3.3V稳压

单通道触摸检测芯片

DCDC降压芯片

没有查到资料

拆下电机

4V的电机

看下,保护胶还是很好的,网上有很多都是这里进水,导致红外收发管坏。

DCDC是用于驱动电机的

大致的图

板上各部分功能

MCU各脚功能

经查是充电电池有一节只有电压,没有电流了,而主板上的电压检测是针对干电池的
电压检测部分的电路,

根据板上的元件参数计算,当电压低于5.7V时,亮黄灯,提醒更换电池
当电压低于5.1V时,亮黄灯,电机不工作。
而我用充电电池,四节总电压已远低于5V了,所以,亮黄灯不工作。
对于使用充电电池,1.2V是正年轻时,所以有必要更改电压检测电路
找了一个电阻不知是16d还是18d

更换电压检测的采样电阻

这样就可以用光充电电池的电了,单节可以放到1V左右。
顺便将电机的电压出减小点

采样的120K改为100K,电压大约3.8V。
测试

出泡量没有减多少

打胶

复原

不出正月都是年。
恭祝各位坛友虎年吉祥!
谢谢欣赏!!

补充内容 (2022-4-5 07:23):
泡泡液的补充填加在98楼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0&pid=12130204

网友A:
jf新春快乐!

不管白嘴黑嘴儿,能噗噗噗就是好洗手机

网友:
自动出沫,比较高级啊

网友:
“根据板上的元件参数计算”——一句话浓缩了多少精华

网友B:
收藏了,下次也这么改。
用碱性电池太费,用充电电池用不了几次就亮灯不出泡。

网友:
撸这个的还不少,我看叫泡沫机比较贴切~

网友:
内部做工非常的“小米”。洗手液是专用的?

网友:
厉害了研究深入

网友C:
现在芯片丝印真是七型八怪,那个a1cg有点像m3406-adj(同步降压ic),看电路图有点像,基本可以说能完全对上。
那个丝印80p可以肯定就是乐山无线电的三极管L8050pLt1g

网友:
引用 网友A:
jf新春快乐!

不管白嘴黑嘴儿,能噗噗噗就是好洗手机

一句话不管红猫白猫手洗干净就是好猫哈

网友:
请教下元三极管1e的型号要怎么查,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
细致,感谢分享佳作!

网友:
[小米洗手机]自助多次灌装三方普通洗手液洗洁精沐浴露

泡沫洗手液可以直接注入,不用加水;

洗洁精:水 = 1:4或者1:5;

普通洗手液:水比例同上;

沐浴露加水要少一些,比例大概在1:3;

网友:
我看到过一个用得是14500(2节并联)+升压板的改造输出在6.1V左右。

网友:
就自动出泡泡,哪里自动洗手了?

网友:
mark了,下次也来试试

网友:
改造的不错,最好再用硅胶密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了,下次也这么改。
用碱性电池太费,用充电电池用不了几次就亮灯不出泡。 ...

是的,是的。
原来设计是用于干电池,用充电电池就会产生还有电的时候就不能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芯片丝印真是七型八怪,那个a1cg有点像m3406-adj(同步降压ic),看电路图有点像,基本可以说能完全对上 ...

现在芯片厂家多了,国外大厂不理会这些丝印反查,国产芯片的公司LOGO都懒的印上,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只有维修人员才会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