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55寸的小米破电视

楼主(2022-02-08):
这台小米没得救了,拆开看看里面都是啥

就是这样了,本想跟另一台海信55寸兑换一下逻辑板的,打开一看配不上,海信的是90v供电,小米的是60v供电,反正排线上是这样写着的。
到家就看个热闹吧!需要这台电视配件的就联系我吧!

网友A:
渣米竟然值得用LG屏...

网友:
逻辑板供电12V

网友:
怎么碎的? 大年初一看男足?

网友:
想想也是,只有看男足才值得如此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渣米竟然值得用LG屏...

记得好是LG封装的,只是使用了LG面板,由第三方企业封装

网友:
不错了,我的乐视黑色画面会有一道一道竖着的光斑,可见品控啥样

网友:
这俩个可怜的喇叭

网友:
看到了同款螺丝刀

网友B:
图一里面的无线网卡用在电脑上怎么接USB线?手里有两块这种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渣米竟然值得用LG屏...

lg也分档次

网友:
都是男足的错了,大年初一一气之下居然把大电视机砸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渣米竟然值得用LG屏...

渣米都是水桶机,选个顶级参数的东西宣传页上好吹牛逼,其他地方省到你哭,上次华为小米两家电视拆解直播就明显结果了。。。手机,电视机这些都充分市场化竞争的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而屌丝老自欺欺人说性价比性价比。。。

网友:
60V,90V指的是那根排线的最大工作电压,和实际供电电压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一里面的无线网卡用在电脑上怎么接USB线?手里有两块这种网卡

线颜色就是USB线颜色定义啊。

网友:
这是小米的哪一款居然用的是lg的屏

网友C:
这个电视是不是双屏线结构?是不是大屏幕的电视都是这样的双屏线结构,我家那台也是,两个屏线接入屏幕,搞得现在屏幕没坏,坏了电源板,想直接某宝买一套电源板逻辑板回来换上去,说双屏线的无法更换暂时没有通用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视是不是双屏线结构?是不是大屏幕的电视都是这样的双屏线结构,我家那台也是,两个屏线接入 ...

要买同品牌同型号才行!

网友:
謝謝分享  双11 入的小米6 OLED不知道谁家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视是不是双屏线结构?是不是大屏幕的电视都是这样的双屏线结构,我家那台也是,两个屏线接入 ...

电源板网上有人维修啊,,,再不济买个原装板也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