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0元一个太阳能路灯

楼主(2022-02-08):
今天没事收拾一下小仓库,把不要的东西该扔的扔,能卖的拉去废品站,废铁总重21.8公斤2.5一公斤,老板心好给了55块钱,看老板在拆解一些设备,看旁边有几个太阳能路灯,捡了三个外观看着不错,10块一个,倒找老板30块,破烂换破烂,带回来,拆开感觉不错,两个大铁锂电池,还是雷达感应的,吹吹灰装起来,拿去老屋院子照明不错

网友A:
感应到不错啊,人走到下面一定范围就亮

网友:
没看到密封圈

网友:
边缝是上盖下,太阳板侧的上盖比下大所以不需要密封圈防水

网友B:
看电路板和太阳能板就知道楼主赚了,值了。。。。

网友C:
不错不错,好东西。玻璃层压的多晶光伏板,两个32650的铁锂电池,在10000mah左右,能亮很长时间。就是这种固定角度的光伏板,不好选择安装位置。

网友:
这是放错地方的宝贝,让你捡到了

网友:
看着不错,好的就是赚到的

网友:
这设计,东西方向的路,只能安装在路南

网友:
在数码论坛的,去到废品站一定不会空手回,这是惯例。

网友:
不错啊,感觉雷达感应的待机比较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到不错啊,人走到下面一定范围就亮

有一个有电晚上试了一下,没人经过低亮,有人经过高亮,至少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和太阳能板就知道楼主赚了,值了。。。。

开始就是看着,太阳能电池没有裂痕,捡回来玩玩,没想到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好东西。玻璃层压的多晶光伏板,两个32650的铁锂电池,在10000mah左右,能亮很长时间。就是这种 ...

开始是冲着太阳能电池的,拆开是铁锂电池

网友:
感觉楼主赚了

网友:
你觉得赚了 老板永远不会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有电晚上试了一下,没人经过低亮,有人经过高亮,至少能用

这10块钱是没亏

楼主:
这个灯好像要设置,天黑了不会自动亮,要按一下背后的按钮,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控制板我建议换更高级一点的,换成这种可以遥控定时,调亮度的,更好一些,看这个电池外观,应该又是拆机铁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好像要设置,天黑了不会自动亮,要按一下背后的按钮,不知道怎么设置 ...

你看一下我的回复,把控制板换了得了,原来的控制板不支持遥控,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