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台湾电压电流基准源PROVA PRO-100

楼主(2022-02-08):
没有电阻档,只有基本的电压电流输出功能

网友A:
弄到最后不知是表准还是基准准,当年指针表卫星一样上天。最好的办法是把最后一位盖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到最后不知是表准还是基准准,当年指针表卫星一样上天。最好的办法是把最后一位盖住 ...

当年卫星上天失败了多少次?按成功率现在要高得多吧

网友B:
用9V电池还能有电流基准?

这个才是正规一点的基准。

网友:
一看你这表就知没少创造。

网友:
谢谢分享。同时感谢#4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9V电池还能有电流基准?

这个才是正规一点的基准。

这种电压基准只能参照一下,与仪表比对,做到心中有谱。

电压基准自己DIY吧,初级可以尝试一下AD584、588或MAX6325,进阶可以玩玩LM399、LT1021、LTC6655。

如追求对标五位半以上的电压基准,还是应该是LTZ1000+VISHAY电阻,也可尝试ADR1399或ADR1000+VISHAY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压基准只能参照一下,与仪表比对,做到心中有谱。

电压基准自己DIY吧,初级可以尝试一下AD584、58 ...

7011这个价格1万多,小数点后4~5位,几年前苏州计量所无法校验。

我想一般个人校准参考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
我有这个PROVA123型号的,可以产生电压、电流、毫伏、Hz信号。这个表感觉出来的电流信号都偏低,其余的信号基本准确,公司的一台也这样。用5 1/2的表测量都偏低。谁知道这个玩意怎么校准啊?网上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11这个价格1万多,小数点后4~5位,几年前苏州计量所无法校验。

我想一般个人校准参考应该是够用了。 ...

日置7011的全名叫过程校验仪校准器,是用来与万用表进行对比的,性能一般。
直流输出电压有两个量程2.5V是0.1mV,精度好像是可以到0.03左右;25V量程是1mV。
还有100Ω电阻输出,0-25mA的电流输出,不过是用来对比信号发生器用的。
----------最这校验仪最大毛病就是使用软件校准,非常麻烦。

网友:
看起来比较老旧了,这个东西,每年需要进行计量检定才行,否则输出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