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手机贴膜,一直不成功,气泡很多。真是难的要命。

楼主(2022-02-09):
最近给两个手机贴普通膜,但太难了。气泡方向没有规律啊

也许有灰尘吧。也许手法不对。完全是不可控。

人家练了几十次,也许值10元钱。  也许贴膜认小姑娘的手。

网友:
找一个安静的没流动空气的角落放个桌子清理干净,然后准备两个手机膜和一套屏幕清理装备,清理手机屏幕,撕开保护膜第一层的时候用这个第一层的粘性层在屏幕上按几下然后马上贴膜,你就会发现一个气泡都没有

网友:
想要没气泡关键是屏幕贴前清理好,一点都不能有灰就不会有气泡,然后要对准贴好一滑,完美

网友:
贴膜有那种小的粘灰尘用的胶带,没有可以用不掉渣的质量比较好的美纹纸代替,不要那种粘在那里有残胶的,也不要粘性太好的。
贴的时候光线要好,有多亮开多亮。
灰尘难以避免,主要是动作要快,最后贴合前对着强灯光看看灰尘,小心用粘尘胶带或美纹纸从缝隙伸入,用背胶把灰尘粘走。
千万不要用那种贴膜商送的白边液,那就是食用色拉油,渗入屏幕屏幕完,渗入主板主板die。

网友:
我倒是喜欢在有风的地方贴(比如说电风扇前,风没有直吹到),挺干净的,基本都能一次成功。磨砂的软膜,钢化玻璃的硬膜都贴过。

网友:
我帖膜,就总是有灰,怎么弄都会有,有时越弄越多,然后就废了,

网友:
贴膜第一要素就是视力要好。

能看到屏幕表面的灰尘,短纤维。

第二就是要会用买膜送的工具,什么湿巾,干巾,除尘贴等等。

第三就是一定要在屏幕处理干净后,要贴膜的一瞬间在撕掉膜的贴纸,撕早了膜有静电,非常吸灰尘。

网友A:
去浴室吧,提前开淋浴热水,搞的满屋水汽蒸腾,紧闭房门,然后待水汽消散后贴膜,灰尘就很少了。

网友:
贴膜最重要的是对位,先用废掉的膜,多试几次,直到掌握了对位方法,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浴室吧,提前开淋浴热水,搞的满屋水汽蒸腾,紧闭房门,然后待水汽消散后贴膜,灰尘就很少了。 ...

去硬盘厂无尘车间,穿上太空服

网友:
买一些便宜膜,多贴几次就好了
有的小气泡,慢慢会自动消失,不过灰尘一定要注意

网友:
环境很重要,先拖地,再擦桌子工作台,换好干净衣服,买十个膜,一个不行换一个,多贴几个就好了

网友:
干嘛贴膜,自己注意点就行了,我的手机都不带壳不带膜。你自己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带壳带膜和光机比起来手感真的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
看上面的回复,这些都是有过亲身经历的坛友。

网友:
一是要清理干净,二是要对准,可以用辅助工具,我是把手机膜对准以后用胶布把膜固定在手机上然后再撕膜

网友:
在湿度高的地方贴,空气中的浮沉会比较少。 比如洗完澡的浴室

网友:
清理屏幕很重要。最好有清屏胶步,擦干净了以后,糊上清屏胶布,贴的时候一边揭胶布,一边用刮板赶着走。钢化膜就一次性把清屏胶布撕掉,一头先对准位置,慢慢放就行。
是在不行就洗完澡以后趁着水雾刚消散去洗澡间里操作。

网友:
我从4s开始,都是自己贴,老婆的手机也是我帮贴,基本都是完美一次过。

网友:
最神奇的是水凝膜,贴完有气泡,过几天就神奇的全部消失,就是不耐磨。

网友:
房间有空气净化器开足了,就没有灰尘落在屏幕上。没开就容易有气泡,开了就没,就是这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