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二手摄像头是否会存在安全问题?

楼主(2022-02-09):
看论坛里有一些破解摄像头固件的玩法,突然想到买二手摄像头是否会存在安全问题?例如买到别人hack过的摄像头...

网友:
你是说前主会在里面安装炸弹?

网友:
这个可以有,没有什么秘密,倒也无所谓

网友:
不要在摄像头下脱衣服或者更大胆的亲热之类的,还能怕啥?

网友:
1、看看可不可以修改密码。能改的话改了就应该没事了。2、有的摄像头是独占的,连了你的手机和电脑后,就不能再连其它设备了,除非你分享给他。

网友:
摄像头有一个复位按扭、按注不放几十秒清空复位就万亊大吉了。

网友:
真担心隐私问题,不用时候用黑布包上还能拍到啥

网友:
基本没有。被hack的全是用6个8之类简单密码和默认用户名,然后带云的

网友:
就算你买新的也一样,你就别买了

网友:
你考虑的到位,摄像头只要私人解绑了。正常是看不了的,当然zf除外。

网友A:
楼主你老实坦白你电脑里存在多少G的摄像头视频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老实坦白你电脑里存在多少G的摄像头视频文件?

那倒是没有  就是之前看到过 加上在坛子里看到一些摄像头破解的帖子 才想起来这茬

网友:
就算你加了高强度密码,一般人破解不了,但厂家还是可以看到的,在网络上就没有隐私可言。反正我是不会使用这种摄像头的。

网友:
不给它连接wifi就能保证安全。它又不会主动破解你家wifi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