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新年新气象,最近开始玩迷你主机了

楼主(2022-02-09):
很久之前就开始注意迷你终端了,但迟迟没有下手。
新年新气象,所以决定来一发。一口气买了2个,今天先简单整一下第一个到货的小主机

内部不是我想象的那种精巧,也就比台式机小那么一点,有点失望啊。

经典的红白配色,看起来很像fc啊呵呵
安装系统的时候,麻烦来了。商家忘记发硬盘数据线了,于是我翻箱倒柜,找出来一根之前买闪迪固态送的数据线
然后就是我依次试了四个ssd,分别是diy的64g,闪迪的极速128,方力的512和diy的512,全是2246en的主控
实验结果是方力的系统黑屏,另一个512重启黑屏,反倒是那两个小容量的问啥大问题
初步估计是这个主机sata供电不行,导致固态无法正常工作,听说方力的这个里面是16贴32gmlc组成的,所以估计各种无法启动是供电造成的
最后我使用了diy的那个512,里面是双贴256的mlc颗粒,好像需要的电流不是那么大

折腾到凌晨5点多,总算是安装好win10了,等另一个到了,也折腾下
顺便再提一嘴,小主机的bios最好别改动,我发现我一改动就无法启动,最后还得去扣掉主板的电池后放置一段时间才能再次使用,这小主机是真心没有普通的台式机好玩啊,得了,都是眼泪

网友A:
liva
你值得拥有

可不是电脑棒哟

网友:
建议还是别折腾了,虽然不怎么费钱,但费精力啊,又不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va
你值得拥有

这种小的我也考虑过,不如宁美魔方,但我起初是怕这么小散热会不行,再就是里面的巴掌固态很难买到,但现在发现,这种小主机接sata硬盘真的是给自己找麻烦,早知道直接买宁美魔方了

网友B:
我挺好奇性能如何 ?

网友:
不好用,办公选台式大主机,性能足够,便携选笔记本电脑。
小主机在小也不能带出门,性能还不行

网友:
这些不好玩,你去淘宝搜研华,有很多很好玩的板子

网友C:
推荐一个  intel的   NUC    精致耐用

网友:
小主机很鸡肋,也就是玩儿,客厅看个电视或者当下载机还凑合。

网友:
如果过分追求小同推荐Intel NUC8或者10,性能杠杠的,体积在大一点弄ITX+定制机箱或者华擎deskmini上准系统,弄一堆性能一般又比较老的工控主板实在是没意思啦~

网友:
感觉还是戴尔、联想、惠普的小主机好看,配置也还不错。

网友:
搞了个研华的双千兆I3小主板,一直都不知道拿来干吗用,扔一边吃灰中

网友:
搞起来,我都买了好几个了。

网友:
买这些回来就是可以折腾,虽然折腾到最后没啥用,但是就这折腾的过程才是爽的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挺好奇性能如何 ?

i7,8g内存,自己加了512的固态,我觉得跑360全家桶都有点卡,其实我买来本来打算工作用来写程序,现在看来,就乖乖用来量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个  intel的   NUC    精致耐用

知道的,本来也想买,但外壳太难看了

网友:
买个惠普的,400 又小又好看,实用性也不错。

网友:
没有啥用,台式机能干的这个干不了,这个能干的台式机都能干,精力、时间有限。

网友:
早几年买的占美小型无风扇的工控机,作下载影视剧用外,还经常上网也是用这台

网友:
你这不错,我拿鞋盒做了一个,现在当nas用,反正扔那也不动了,感觉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