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做可调电源怎么样

楼主(2022-02-09):
手里有个老的睿登模块,一直没合适电源,看看这个怎么样
会不会发热很大,一般应用,不用太大功率输出

输出24v与12v,多少功率忘了,大概是60瓦吧

网友:
这个是威乐焊台里面的变压器,输出功率80W的

网友A:
这个做不了可调电源吧?看牌子应该是焊台拆下来的,感觉可以拿来做LM1875/6的供电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不了可调电源吧?看牌子应该是焊台拆下来的,感觉可以拿来做LM1875/6的供电牛 ...

作为可调电源的主供电没问题啊,就是有点多此一举,因为后面的整套电路加上,这个变压器份量显得可有可无。

网友:
看着不错,不止有60W

网友:
威乐焊台变压器,这玩意要是当正品买怎么着也得200块吧!
焊台是60W,但加温时肯定是不止60W的,那么变压器功率至少能长时间承受60W功率。

网友:
可以,就是功率有点小,要求不高就得

网友:
只有空载功耗小才适合做电源,。

网友:
30v3a妥妥的

网友:
很好的变压器,可用可用。。。。

网友(2022-03-17):
效率太低了,到废品站换一个同样功率的开关电源,还可以多出好几个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