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示波器低压探头测交流电波形的方法!

楼主(2022-02-09):
闲来无事,测一下我们家用交流电的波形!由于高压的探笔很贵,便随便找一个9V的小变压器降压,从直观上看这波型确实不咋地,失真较大!
我是经过这个小变压器测的,这个小变压器空载就有些热。

如果有高压探头,注意火线的信号一定要经过探针输入,火线决不能连接接地端,因为示波器的参考地是与交流电的地线直连的。如果接错会形成火地短路,轻则跳闸,重则事故。经网友wanwenhao1提醒改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测量。开始使用两个1兆欧的贴片电阻串联,在用接地端接零线时,漏电保护器跳闸,经测这个零线和地线之间有1.369V电压,这应该是零线电阻的压降,只能在接地端串联了一个电阻了,随便找了个150欧的,电流勉强没到10mA,漏保不跳了。

万表测得的分压为111伏,贴片电阻的精度不高,因为总电压是235V

此测量的方法取得的波形确实非常接近正弦波了

分析一下,电力系统的变电站用的也是铁芯变压器,为什么波形就很好!为什么过了小变压器波形就变了呢?我猜想是因为小变压器的生产不规范,使用的铁芯数量不足,导致变压器的磁路工作在接近饱合的非线性状态,这时输出的波形就不标准了!那算一下铁、铜损看看。
粗测一下,这么小个变压器居然有2.69W的有功(铜+铁)损耗,不测不知道!这玩意总功率也超不过10W。

测高压测直流电阻,1.344K

测高压测空载电流为0.026A

计算铜损有1344*0.026*0.026=0.91W,那铁损就是2.69-0.91=1.78W,这玩意铁损真是挺大的!那个波形失真的原因应该是这个铁芯造成的!

网友A:
,一看就是烧的劣质煤!

网友:
经过变压器测的?不好说是不是电网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网就这样

网友:
畸波太多,但也不至于是这样啊

网友B:
其实楼主是来秀新买的示波器的吧

网友C:
l楼主要直插220V测才能体现

网友:
杂波好多,正常,一个变压器毕竟有好多户接入

网友:
有其他用电器干扰,这波形很正常。

网友:
谐波比较多而已,还有更加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是来秀新买的示波器的吧

秀一波 大几千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l楼主要直插220V测才能体现

这才是高手!看的明白。

网友:
主要是你周围PFC不达标的电器太多了。

网友:
你家的开关电源的PFC不合格吧,,应该是小功率的开关电源,pfc电路或者是Y电容泄放电路不合格导致的电网污染

网友:
说实话,感觉主网不太可能这么差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楼主要直插220V测才能体现

直接测也不能完全体现,周围电器干扰太多。尤其是一些不合格电器。

网友:
周围存在大量消耗无功功率的电器,波形改变也就很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烧的劣质煤!

有可能是烧天然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烧天然气的

不能够,烧天然气的波形干净,属于纯净能源,没杂质

网友:
这肯定是经过小变压器测量的波形,直接测量(也就是用电阻降压测量)市电,正常的波形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就比较过。

市电经过小变压器降压后测量变压器次级的波形:

变压器铁芯的磁化性能应该不是线性的,所以波形会畸变。

电阻分压直接测量市电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