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电饭煲SR-AC071-KB玻屏触控失灵,其他的都一切正常,怎么修理?

楼主(2022-02-09):
各位大神,家里的松下电饭煲SR-AC071-KB玻屏触控失灵(预约没反应),其他的都一切正常,怎么修理?

网友:
这…………到底是"预约"那个键没反应还是全部触摸键都无反应呢?

网友:
先拆了再说

网友:
拆了才能看到结构,才能分析,拆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