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SANC三色显示器坏了拆机.

楼主(2022-02-09):
显示器症状:
上面三份之一显示正常
下面三分之二有不显内容,,竖条纹
开机显示如下图:本应显示SANC的LOGO字样

拆开后面四颗螺丝就可以看到只有一块驱动板和一块屏

驱动板有个电容爆...换上同型号的,,显示故障一样

手上没有这种驱动板

个人猜测驱动板坏的几率较高:.固件坏;;;&屏线输出故障

屏幕板坏次之..

2014年购的LGD屏,,,,看背光灯输出感觉还不错

就是非主流品牌,,,驱动板元件设计肯定存在问题....显示器使用坏的几率还是很低的

换了个AOC 的X23B2H还是喜欢LGD屏

网友:
现在这个品牌叫盛色,12月买了一台,功能和面板都比创维的好,但做工和质量的确不太放心

网友A:
目前在用redmi499的那款,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用redmi499的那款,真香

这东东就是一块屏+一块驱动板

利润太高了

网友:
我家还有一台997CM

网友:
这驱动板很便宜,淘一块换上就是了

网友:
AOC监控屏,收回来换电容后使用了好几年,现在还在用

网友:
这种连HDMI接口都不配置的,应该是最低端的款式了。

网友:
这样子屏坏的概率比较高

网友:
电容怕不能只换一只,另外这个都可以用万能板驱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东就是一块屏+一块驱动板

利润太高了

嗯呐,都是技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