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YR1035电池内阻测试仪济南耀锐电子v2.1805拆机测试

楼主(2022-02-09):
为了给坛友做一个平衡车电池,电芯分容第一步不用说了,第二步在容量一致的情况下内阻也要一致才能组,所以搞来了台内阻仪。附件有手持探针式测试柄和夹子两种,后面主要测聚合物用的吧。

点焊机,内阻仪,支架,万用表全套

完事发现外壳缝隙很大,好奇拆开看看

四颗十字螺丝,没啥防拆,竟然是18350锂电

给蓝胖子一个特写,下面空缺的U7是串口通讯,充电IC常见的4054

抠掉屏幕小板,里面多脚IC全部打磨,估计是怕抄袭吧

IC无一幸免,就认识两个切换继电器

航空插头

板子背面没啥好说的

最后看一眼装上

扣上屏幕能开机,没拆坏

找来一个拆机的LG电芯带镍带,用夹子测试18毫欧

用探针直接顶是16.9,所以说±1毫欧的差异

测另一个无字尖头18650,买台灯自带的那种1000mah左右的小厂货,内阻88

用顶针是81毫欧,这个差异就大了,所以筛选电芯的时候用手持顶针是不是更可靠一些哈哈

网友A:
不同测量方式需要调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测量方式需要调零吧

试过短接测试夹,探针有1.3毫欧内阻,夹子是0.6毫欧,相当于底数

网友B:
一直没搞懂为啥这玩意那么贵,电池内阻测试原理非常简单啊,使用不同的电流串接不同的负载电阻秒秒钟就能得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懂为啥这玩意那么贵,电池内阻测试原理非常简单啊,使用不同的电流串接不同的负载电阻秒秒钟就能得 ...

带负载的是等效内阻,其实还有一种内阻仪就是这种原理

网友C:
买过三台1030还一个1030升级版,玩电池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懂为啥这玩意那么贵,电池内阻测试原理非常简单啊,使用不同的电流串接不同的负载电阻秒秒钟就能得 ...

少见多怪了,一瓶法国酒要10万美元,那得卖多少台YR1035。如果有技术,还是有点垄断性,不卖贵的,难道贱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三台1030还一个1030升级版,玩电池必备

牛掰啊,有钱人哈哈

网友:
我当时也买了夹+针套装,结果针不知道放哪去了

网友:
看看谁能仿一个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懂为啥这玩意那么贵,电池内阻测试原理非常简单啊,使用不同的电流串接不同的负载电阻秒秒钟就能得 ...

你说的这种是直流内阻,楼主拆的仪表是交流内阻,电池厂家给的参数是以交流内阻为主。

直流内阻只能测试电池,且稳定性不高,额外的线组对测试的影响较大;
交流内阻可以测试除电池外的其他电阻或mos的内阻等,测试结果稳定性高,额外的线组对测试的影响较小;

网友:
早就该买了,现在才买,中评

网友:
我要说的就是楼上那位说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懂为啥这玩意那么贵,电池内阻测试原理非常简单啊,使用不同的电流串接不同的负载电阻秒秒钟就能得 ...

no no no 此言差矣!

网友:
玩电池必备仪表之一,大多数电池的规格书也标明测试内阻需要1khz的交流法

网友:
做工显然没有大脑瓜好看,貌似也阉割usb转串口~

网友:
18350锂电池900毫安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了。

网友:
内阻仪就是方便,搞个测试夹具可以减少变化点

网友D:
我用的放电仪带的内阻功能,感觉也蛮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放电仪带的内阻功能,感觉也蛮准的

是的,那个是带载内阻,更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