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电弧打火机

楼主(2022-02-09):
两年前买的,电弧打火机,电池老化,连烟花都无法点燃,拆开更换电池。里面有个型号被打磨的单片机。

网友:
那是单片机  还是494

网友A:
当初这个东西是用个12V的电池供电的,三十年了吧离现在

网友:
有个双头的,大风会吹开拉弧,好用。

网友:
用热风焊台烤下来芯片,有的型号说不定藏里面。楼主地方比北京好不少,可以玩喷气陀螺小火箭等。

网友:
电池鼓起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初这个东西是用个12V的电池供电的,三十年了吧离现在

以前的打火机里面有一个微动开关,还有几节纽扣电池一个电容。好怀念啊。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池,是动力电池吗?

网友:
我还以为就一电热丝,没想到还听多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池,是动力电池吗?

之前哪个不是,要换成小飞机的电池才够。

网友(2023-02-13):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打火机里面有一个微动开关,还有几节纽扣电池一个电容。好怀念啊。 ...

现在快手上还有金属的 那种打火机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打火机里面有一个微动开关,还有几节纽扣电池一个电容。好怀念啊。 ...

那种是气体的,电容给高压包放电,产生单个脉冲,引燃气体。

网友:
07年一块钱买的一次性打火机现在依然可以正常使用,比电弧的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网友:
高科技,新玩意!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打火机里面有一个微动开关,还有几节纽扣电池一个电容。好怀念啊。 ...

脉冲打火机,也很怀念,里面有一个很小的高压包,当年用那个高压包做了一个电gun,威力还可以,村大院的看门恶狗被试过一次之后,见到我就跑!

网友:
原创内容,谢谢分享

网友:
有个,没拆过,没怎么用,,,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简单的 东西 用不到 单片机吧

网友:
还以为是电池放烟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