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经意间拆修好了飞利浦摩天轮2A1C插座SPS2314G/93

楼主(2022-02-09):
收了一个飞利浦摩天轮2A1C插座,型号SPS2314G/93,单USB输出:USB-C/USB-A1:5V3A、9V2A、12V1.5A,USB-A2:5V2.4A,双USB总输出:5V3A。
故障是按开关没反应,不通电,刚开始认为是继电器坏了,然而想简单了
先拆开吧

测试了继电器发现是好的,次级输出电容12V也没问题,但是按按钮没反应,指示灯不亮,输出口没有输出,继电器没有输入,
继续查找到芯片F659,没有任何规格书,测量到2脚控制继电器,始终没有5V控制电压,
戏剧性的来了,在用万用表测量4脚电压时不注意碰到了5脚,瞬间继电器导通了,开关也能正常通断了,
继续摸索发现4脚通过红框中电容到地,开关按下后短路电容拉低4脚电压实现控制继电器通断,
由于没有其他元件了,测量了电容也有容量,就只能把电容重新换了个,目前一直使用没有再出现故障,可能也就是电容的问题吧,稀里糊涂修好了。

网友A:
电容在线很难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在线很难测量

拆下来测的,没得换了,只能换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