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改6V 这个怎么搞

楼主(2022-02-09):
5V的电源,想改6V怎么改

楼主:
稳压管电压3.9V

网友A:
把第一个  ZD1   第二个3.9V  提高1V的稳压管  注意电流变小了

网友:
有817好调,自己找下817取样电阻,调整后再调其它的

网友B:
在稳压管上串联一个2极管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个  ZD1   第二个3.9V  提高1V的稳压管  注意电流变小了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稳压管上串联一个2极管就差不多了。

这样最简单

网友C:
ZD1黑杠头抬起来,串一个4148或4007之类的进去,黑线对黑线,不够就再串一个。

不怕费事可以把二极管换成431就可以随便调了。

网友D:
只是单纯的提高电压吗?你应该现有情况说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ZD1黑杠头抬起来,串一个4148或4007之类的进去,黑线对黑线,不够就再串一个。

不怕费事可以把二极管换成4 ...

这样比较简单,不过我买了一包稳压二极管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单纯的提高电压吗?你应该现有情况说明吧

其实就是血压计用的是4节电池 6V的,改了5VDC口,发现电压不够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