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米莱咖啡机故障

楼主(2022-02-09):
一台咖啡机,通电无任何反应。查主板,5V输出正常;继电器12V正常,控制板5V正常。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当断开感温器时,数码管有显示故障代码"E-1'。实测感温器常温100K,应该正常。不会修了,请大侠帮忙,感谢。

拔下感温器有代码

拔下感温器有代码

红圈内为温度传感器

红圈内为温度传感器

网友A:
高端咖啡机
故障没描述清楚,一般不会是传感器的故障吧!

网友B:
继电器不是12v的吗,18v怎么正常

网友:
整个板子没看到明显故障,严重怀疑是微动开关的问题,把那4个微动开关换了再试试?

网友C:
E-1故障就是温度传感器故障,你买个同型号的换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不是12v的吗,18v怎么正常

谢谢提醒,打错了,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咖啡机
故障没描述清楚,一般不会是传感器的故障吧! ...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E-1故障就是温度传感器故障,你买个同型号的换上即可。

用排除法,断开传感器后,屏显示“E-1",实测感温电阻100K.貌似正常。也说明灯板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排除法,断开传感器后,屏显示“E-1",实测感温电阻100K.貌似正常。也说明灯板电压正常。 ...

我修过一个隔水炖,也是不加热。后来换了热敏电阻组件就好了。只测阻值不能判断它是好的。

楼主:
哪位师傅知道,蜂鸣器边的四针插座是做什么的?组装时没找到插头(拆时空间狭窄,没照),感觉是闲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师傅知道,蜂鸣器边的四针插座是做什么的?组装时没找到插头(拆时空间狭窄,没照),感觉是闲置的。 ...

刷机用的吧?
VDD芯片电压,GND公共地,5和7不知是什么。

网友:
可能锅炉内结水垢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有没有试着短接微动开关看下有没反应,这种涉水机器很有可能只是微动开关氧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