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神新年好,求教一个2组输出变压器给需三组AC供电功放板的问题。

楼主(2022-02-09):
作揖:

          事情是这样滴,买了块功放板

然后我只有2芯输出的12V\AC线性变压器.没有3芯输出的

然后听说开关电源是绝不被允许用在功放电路的

所以也没法采用,不然开关电源倒是有,它倒是有2组输出,

啊不对它输出是DC的,所以。。。 算了,请赐教。

只有一个2芯输出变压器的情况怎么给这板供电。

电路板是OK的,我拆了漫步者音箱借用那个三芯输出变压器试过了。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分割线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新补充:
感谢各路大神讨论指教。
   我刚刚翻半天找到卖家原来的图片资料突然有个想法:

     就是我能不能不管那个必须3芯的AC输入

然后绕过那个整流块。

直接把外接DC的16V焊接到那个整流骨的+-输出那里

直接给后面的电路继续工作?

还是说

必须必须

用线性变压器输入这货才能正常??、

谢谢诸位!

网友A:
你拍个板子的反面照看看,正面看起来是桥式整流啊

网友B:
AC接12V交流输入,G接地,就这么简单,12V开关电源也能用啊

网友C:
两根线一个接中间(地),一个接边上AC,边上任意空一个不接。

其他说明都不用动,这样就是半波整流,原则上需要加大电容,实际看你电容蛮大的,就不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个板子的反面照看看,正面看起来是桥式整流啊

大神新年好, 跟新图片了 刚刚第一次用的是带散热器版本的,我买的这块是散件自己焊接的 现在是我的实际图了 好像是叫做整流硅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接12V交流输入,G接地,就这么简单,12V开关电源也能用啊

板要求2组AC输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C接12V交流输入,G接地,就这么简单,12V开关电源也能用啊

这是OCL功放,需要正负双电源供电,普通单极电源是不行的,不是烧功放就是烧喇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OCL功放,需要正负双电源供电,普通单极电源是不行的,不是烧功放就是烧喇叭。 ...

没问题的,半波整流而已;烧了算我的。

网友D:
如果楼主有两只相同的变压器,两只初级并联,次级串联就行了(串联后电压变成18V的极性才是正确的)。但楼主这个变压器也太小了,才9瓦,找个大些的变鸭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OCL功放,需要正负双电源供电,普通单极电源是不行的,不是烧功放就是烧喇叭。 ...

应该是这么回事,否则不会要双路ac输入,楼主可以用两个一样的12v变压器,输出端变压器1接ac和gnd,变压器2接另一个ac和gnd,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的,半波整流而已;烧了算我的。

这变压器这么小,我估计也烧不了。OCL功放,喇叭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功放输出,但由于单绕组整流,电源没有接地,喇叭相当于悬浮,喇叭也不会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要求2组AC输入啊

两组就是全波整流,一组就是半波整流。

至少能用,原则上电容要加大。

自己闲下来画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变压器这么小,我估计也烧不了。OCL功放,喇叭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功放输出,但由于单绕组整流,电源没 ...

你看错接法了,一个接地,一个接AC;不是两个都接AC。

一个接地,一个AC就是半波整流,出来的还是正负电压。

20年前就这么玩过。

分析下图即可:

楼主:
  主要是现在身边暂时没地方翻普通的喇叭 只有一对丹麦的 价格小小可观  我又是基本小白,实在不敢贸然实验哈哈 所以 来求大神指教

楼主:
我又发现这货的  AC输入的接地G端 好像是和 输出喇叭的G连一起的啊  更加不敢贸然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根线一个接中间(地),一个接边上AC,边上任意空一个不接。

其他说明都不用动,这样就是半波整流,原则 ...

因为 看到有人其他购买的人发布说 直接单路输入 就是一另侧AC IN 没接结果烧了喇叭
所以心寒 不敢动手 哈哈   电容是 2200UF  35V等我实验用喇叭到了我就试试  2芯的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
13楼的可以用,以前没有双ac电源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组就是全波整流,一组就是半波整流。

至少能用,原则上电容要加大。

你对OCL功放原理不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有两只相同的变压器,两只初级并联,次级串联就行了(串联后电压变成18V的极性才是正确的)。但楼 ...

实在抱歉  我真心不明白 哈哈 因为我真小白  初级是指220输入吧?  次级就是变压后另外的线吧?  变压器很多啊 黄牛都有2个  偏偏就是没有3芯输出的 妈妈咪啊
哈哈 变压器瓦数怎么看??   标识几V输出 就是几瓦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这么回事,否则不会要双路ac输入,楼主可以用两个一样的12v变压器,输出端变压器1接ac和gnd,变压 ...

您是指我用2个2芯输出的  做个2人三脚那样的接进去就能对吧  这要求 电压电流一样的吧。。。哎 不懂判断 啊一堆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