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蓄电池短时间大电流放电会不会受到损伤?

楼主(2022-02-09):
在二手市场淘到一款蓄电池放电测试表,一个指针表头带一根电阻丝的那种,问一下短时间(1到2秒)大电流(类似直接短路那种)放电对蓄电池会造成多大损伤。因为用这种放电表测试的时候就需要短时间大电流放电,那根电阻丝的电阻只有零点几欧,接上12.5V的蓄电池马上就拉低成了7V左右,不知道对电瓶有没有危害。

网友:
估计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A:
卖电池的人手一个,没事就拿出来测一下电池,啥损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卖电池的人手一个,没事就拿出来测一下电池,啥损伤?

就算是有损伤,电池也是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有损伤,电池也是别人的。

最合适的形容就是:损人不利己。

网友C:
明显用报废电池让你测试,已报废电池会在乎损伤吗。。正常电池是不会一下子跌到7V,一般会在10-11V之间持续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用报废电池让你测试,已报废电池会在乎损伤吗。。正常电池是不会一下子跌到7V,一般会在10-11V之间持续 ...

我自己的电池,容量小,只有8AH

网友:
不会损伤的,放心。

网友:
铅电也分动力型和非动力型。
这种放电表测的就是大电流放电能力,需要电池输出电流(=容量*放电倍率)足够,如果电池输出电流明显不够的话是会损坏电池的。

网友:
这玩意偶尔用来测一下启动电瓶,对电瓶伤害还不算太大,测普通小电瓶,那就不好说了,一个不到百瓦时小电瓶用大百瓦功率发电,说没损伤那是骗你的,以前玩点焊机就玩坏了一个启动电瓶。

网友:
有没有损伤,看不见。
损伤程度轻或重,也很难界定。
短时间,到底是多长时间,也没有量化精确到多少秒。
其实,大电流放电,虽然说是短时间,说不损伤是假的,只是轻重而已。

网友:
铅酸电池本身适合大电流放电,如果属于启动电瓶,5~10C的大电流短时间放电,应该对铅酸电瓶无什么影响。如果放电电流实在太大(20C以上),应该有损电瓶极板的。
一般非启动用的电瓶(譬如电动车上的),大于10C以上的放电应该会对电瓶有影响。建议用5C以下的放电电流测量电瓶的好坏。

网友:
应该没啥损伤,这种测试表就是特意设计为大电流放电的,这样才能检测电池的真实性能,如果电池内阻较大,则测其端电压下降就大,好的电池不会有明显波动。以前我用这种仪表连续测试几十颗电池,测到仪表外壳都发烫去。

网友:
这要看蓄电池了。铅蓄电池分两类,一类就是汽车上用的启动型蓄电池,这种电池专为大电流放电设计,极板和汇流排粗,通常最大放电倍率可以达到10C。
还一种是容量型蓄电池,就是经常用于电动自行车、UPS上面那种,这种电池为的是高容量和长浮充寿命设计,最大放电倍率只有3C左右。
对于大电流放电是不是伤电池,这要结合电池自身参数决定。比如同样的7Ah容量电池,启动型的可能50A放电没有问题,但是容量型的用50A放电,放可能能放出来,但是对电池肯定有损害。比如会导致极板发热变形,活性物质剥离,汇流排熔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