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湖南娄底农村电压不稳,混动汽车充电功率上不去

楼主(2022-02-09):
买的比亚迪秦PLUS DMI,在深圳没有充电条件,基本上都是当油车使用。
这次过年回岳父家,终于可以充上电了。

电线都是岳父自己拉的,用的居然都是铝线,不过前几年最多的时候开了3个空调,还有热水器,电热水壶之类的同时工作也没有出过问题。
我接了排插充电,发现充电功率才900W,好像不太科学。
这个随车充的功率是220V,8A,也就是最大1.7KW的。

看了下稳压器输入端电压才170V,而且很不稳定,电压抖动很大。

我岳父说电压低的时候,低于150V,空调都无法启动。
于是让岳父把稳压器的空气开关打开,这样市电稳定到220V。

然后我换了一个比较短的插座后,充电功率最大1.6KW,接近充电器最大功率。充满电要接近5小时。这个是55KM版本的,如果家里条件允许还可以装3.3KW的充电桩就快很多了,
不过我没有这个需求,而且功率大了,家里的电网也有点够呛

我观察了一下市电,最低的时候才136V,

最高的时候超过245V,

这电压也太不稳定了,那些不是开关电源的电器简直是瑟瑟发抖啊,
电压变化这么大,电器也容易坏。
而且这仅仅是我观察到的电压,也许电压变动范围甚至更高都有可能的。

我岳父家的入户线离电线杆不过10米左右。
说明农村的电网电压实在是太不稳定了。

第二天,突然停电了,但是墙上的空气开关没有跳闸,
问了下邻居是有电的,后来发现是入户的电表箱内部空气开关跳闸了。
电表箱是有铅封的,个人无法打开的,后来叫了电工过来处理。
原来这个空开只有32A,电工换成了60A的空气开关了。
因为入户的电线带电,而且没有空气开关,电工是带电操作安装的,
一不小心,零线火线碰到了,火花四溅,我在下面都吓一跳

楼主:
现在国家正在不遗余力的推新能源车,
包括像一线城市取消限购,还有油价节节高升
都是为了让广大车主选择新能源车

国家弯道超车的意思我明白,放开新能源车的上牌也是为了拉动GDP。
但是有点顾此失彼了,当初的限购就是因为大城市交通拥堵,
大城市随意上牌,交通只会更加拥堵。

其实新能源车更适合在农村用。
因为一线城市停车难,像我住的深圳罗湖的小区停车位都很少。
更别提充电桩了,所以我买回来也是当汽油车用的。
而且之所以选择新能源,也是因为我家摇号5年多都没有摇到
又不想花5万块买个牌照。新能源车好不好,请让车主自己选择买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

农村大家都是自建房,停车方便,充电也方便。
现在汽油又贵,充电多好啊
所以农村才是新能源车的广阔天地.

网友A:
电压下降就是因为入户线是铝线同时线径不够粗,一般电压都是超过220V的反正国家标准好像是浮动1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下降就是因为入户线是铝线同时线径不够粗,一般电压都是超过220V的反正国家标准好像是浮动10%左右{:004 ...

不是,入户线是6平方的铜线,但是室内是铝线
所以问题是电网的电压不够稳定。
铝线虽然比铜线差一点,但是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入户线是6平方的铜线,但是室内是铝线
所以问题是电网的电压不够稳定。
铝线虽然比铜线差一点,但 ...

借机给换成铜线,老婆肯定夸你

网友B:
变压器少,用户多造成的

网友C:
开稳压器没意义 线路损耗反而变大了,还不如直接随车充800w 反正这车才10度电 加上还有20%用不完余电。反正第二天起床就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少,用户多造成的

过年期间用电负载过大导致电压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稳压器没意义 线路损耗反而变大了,还不如直接随车充800w 反正这车才10度电 加上还有20%用不完余电。反正 ...

稳压器还是要开的,因为最低的时候电压只有130多V,
空调都用不了,
电饭锅,电热水器因为电压低需要更长的时间加热
洗衣机低电压运行都不知道会不会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下降就是因为入户线是铝线同时线径不够粗,一般电压都是超过220V的反正国家标准好像是浮动10%左右{:004 ...

有一定的压降是正常的,但电压这么低明显是电网的问题,要就是他们这个地方离变压器过远,要么就是变压器功率不够,之前我奶奶村里电压就这样波动的,测过的确低的时候就150V左右,听说要加变压器才行,后面没关注

网友D:
电压低的原因有可能是电工偷懒,三相负荷偏差太大,我家就是这样,最低130几伏,我沿着三相电线走了一圈,发现四根线的外面两根接了很多用户,而中间两根却少接很多(懒得找零线,接外面两根必然有一根是零线,不用找),我在晚上用电高峰电压低的时候到别人家量了每一相的电压,发现高的有220多伏,后来打供电局电话,说电压低影响使用,来人时是上班时间,量电压200零几,说正常范围,我说不用找原因了,指着电线杆上说帮我把这边这根拆了接到那边第二根,他还不愿意,我说不改晚上低了我又打电话,估计怕惹麻烦,最后还是改了,现在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低的原因有可能是电工偷懒,三相负荷偏差太大,我家就是这样,最低130几伏,我沿着三相电线走了一圈, ...

各种原因都有,大容量变压器更贵,而只是冬天需求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低的原因有可能是电工偷懒,三相负荷偏差太大,我家就是这样,最低130几伏,我沿着三相电线走了一圈, ...

农村的市电电压偏低,主要原因还是线路太长,所用输电线截面积也不大所致。

变压器不可能到处都设置,离变压器较远的地方,线路压降太大,终端的电压就很低了。

早年下乡当知青,那一带的农电电压,晚间(天黑到睡觉前),绝大多数没超过150V。我正好住最终端处,距变压器处大约1km,因经济问题,敷设的电线也不大,最低时电压就120-130V,电灯倒是肯定比煤油灯亮一些。

网友:
我老婆家怀化的 去年12月24刚买的车  等今年也要回去了 预期选择夏天(小龙虾你懂的) 我一个南方人 过年过不了啊

我的唐DMI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国家正在不遗余力的推新能源车,
包括像一线城市取消限购,还有油价节节高升
都是为了让广大车主选择新 ...

切,才不是因为拥堵,砖家说是因为油车污染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低的原因有可能是电工偷懒,三相负荷偏差太大,我家就是这样,最低130几伏,我沿着三相电线走了一圈, ...

在线杆上,零线不应该在中间吗

网友E:
当油车用,平均1公里多少钱

网友:
常年238的路过,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油车用,平均1公里多少钱

没有仔细算过,不过如果80公里的时速,油耗是3.8L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器还是要开的,因为最低的时候电压只有130多V,
空调都用不了,
电饭锅,电热水器因为电压低需要更长 ...

空调等家电还是有必要开稳压器,但是给车充电没必要开稳压器,因为车载充电机本来就是100~240v宽电压输入,电压低点会自动限制输入功率,使用稳压器虽然输出电压稳定了但是输入电流差不多增加1.6倍(136v到218v),反而容易引起线路问题,因为电流增加电路发热也指数级增加。

村里电工把原32a空开换60a空开也是不负责做法,他省事了但出问题了你家线路烧了跟他家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