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40v冲击批最新技术

楼主(2022-02-09):
网上看到的广告

照葫芦画瓢也不知道有啥作用……顺便做了两个批头的磁吸

第一个手上有胶管套 钻了六个3mm的孔 塞进去磁铁 用热缩管包住 第二个掰断硬盘里的磁铁 两块 用不锈钢带做个四方的框子 外面同样也用热缩管包着 由于两块磁铁是想排斥的 所以不会塌陷吸在一起 外观小巧 比网上买的成品都好

网友:
看上去只要加了弹簧就有效果吧,如果原本要2牛米开始冲击,加了软的弹簧从1牛米就开始冲击,减少锤击力量,继续拧紧加上原本的硬弹簧3牛米开始冲击,增加了锤击力量,楼主试试看看感觉性能怎么样?

网友:
那个示意图将两个弹簧串联起来了,但实际上是并联弹簧

楼主:
就是大瘫痪里面套个小弹簧 广告图的意思是小弹簧硬 大弹簧软 对应不同的扭力吧

网友A:
小弹簧短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弹簧短一些吗?

嗯 打击块里面 有个台阶 小弹簧必须短一点

网友:
人生无常大簧包小簧?

楼主:
拧了几十个螺丝 没啥感觉随便找出来的一个弹簧 线径粗细什么的都没计算 刚开始 里面的弹簧稍长一点 可是这样前面两颗滚珠就安装不进去 磨掉一点就和原来的大弹簧一样长度了 感觉是两个弹簧同时接触打击块的 我是想让它增加扭力 减少冲击 下次再找个硬一点的弹簧试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