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扩容硬盘怎么恢复容量

楼主(2022-02-09):
搞到一个扩容移动硬盘,容量硬是让放大的十多倍,问一下如果恢复容量的话有没有办法?U盘好像是用量产工具吧,硬盘呢?

网友:
拆开以后 不是u 盘的话, 就是  硬盘bios被改了(不是主板BIOS),基本无解

网友:
如果是“硬盘”,找个工具修复分区表即可,比如disk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