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被扩容的硬盘有没有办法恢复容量信息

楼主(2022-02-09):
搞到一个扩容移动硬盘,容量硬是让放大的十多倍,问一下如果恢复容量的话有没有办法?U盘好像是用量产工具吧,硬盘呢?

网友:
把硬盘拆了上图再说话

网友:
硬盘一般拿软件重新分区就好了,大部分扩容是做了分区重叠。如果真是固件层面的扩容,那可能还比较麻烦。

网友:
硬盘? 移动硬盘? 拆来看看 可能有惊喜   有几率获得膨胀螺丝X2 玻璃块X1 以及热熔胶等多种道具

网友:
都特么2段了,也不知道上个图

网友:
跟U盘几乎一毛一样,也是量产,先看看主控和F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