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Z400s拆解第二块

楼主(2022-02-09):
50元买来的固态,以前就有一块,这次拆开和上次一模一样。我看背面有两个空位,你们说可以再贴两片,弄成256G的吗?这主控弄成256G有价值没?

网友:
先来一套测试呗,话说在哪买的?

网友:
头铁你就重新开卡,重新开卡你就凉凉

网友:
带锁颗粒吧,开不了

网友A:
不是带锁的颗粒,但你从新开卡就是一开就过,跑圈爆红,我的都拆了上46en了。這个颗粒漏电也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带锁的颗粒,但你从新开卡就是一开就过,跑圈爆红,我的都拆了上46en了。這个颗粒漏电也严重 ...

为毛换903也会爆红,因为开过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毛换903也会爆红,因为开过卡?

我也不知道,903,917,3267也爆红。

网友C:
这个颗粒上PS3111也爆红,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带锁的颗粒,但你从新开卡就是一开就过,跑圈爆红,我的都拆了上46en了。這个颗粒漏电也严重 ...

大哥,46en 不会爆红吗?那我换过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46en 不会爆红吗?那我换过去试试

如果漏电了,上什么主控都爆红,我的8颗,有2颗漏电严重,另外4颗上了2246en,跑3圈都正常。

网友(2023-05-14):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上PS3111也爆红,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3111很正常,你可能开的不对

网友(2024-12-14):
个人觉得目前这个SSD价位上来说再去把128G搞成256G的价值不大,单本着DIY乐趣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折腾快乐

网友:
与楼上同感——折腾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