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做监控总坏硬盘

楼主(2022-02-09):
有个网络监控,只需要实时看一下就行,也不用存储啥的,一般24h开机,用两个老笔记本连着做监控器看,结果硬盘都挂。

监控软件关了存储功能,就是开机看着,如果还是用笔记本做监视,有没有啥好的折中的办法?

网友A:
可以试试内存盘

网友B:
安装个倒车影像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内存盘

我搜搜试试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个倒车影像不就行了

现在按了poe的摄像头,就差监控

网友C:
录像机真的不贵,150不到就能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真的不贵,150不到就能买到。

淘个二手的说不定只要几十块,不过如果他只当显示器用地话几十块也可以淘个19寸的了...

网友:
笔记本散热不好

网友E:
网络摄像头+存储卡,200以内就能搞定啊,还能远程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络摄像头+存储卡,200以内就能搞定啊,还能远程查看

这个吧,是放在工作地方,对着门口看人来开门的,当初就是为了简单,弄了poe的摄像头,笔记本监控看着,也不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个二手的说不定只要几十块,不过如果他只当显示器用地话几十块也可以淘个19寸的了... ...

网络摄像机+显示器呗?

显示器手上有,网络摄像机里面不放硬盘,是不就可以仅仅开机监控看着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摄像机+显示器呗?

显示器手上有,网络摄像机里面不放硬盘,是不就可以仅仅开机监控看着用了 ...

是的是的是的

网友:
笔记本硬盘本来寿命就比3.5寸硬盘差,加上还是老的,再用个几千小时顶多了,前提是这硬盘品质 还行

网友:
弄个便宜60G固态就解决了啊。。。
甚至系统装U盘都行

网友:
弄个slcU盘?我觉得可以